请问改装过ZI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1-05-05):
非常感谢leemiller的关于ZI6改装的贴子。我明天按贴子改装,并留好原有的屏幕,正极上加了十极管,用的是以前炸了的电池改成1S(测电,有电),做好后与改装后的ZI6母头的电源线连接,开机,屏幕上电池显示区出现问号,然后闪了一会柯达的标,之后就关机,不知道是何原因。麻烦有知道的靠知一下。谢谢。。

楼主:
将电池拨了几次,重启几次后,屏幕又突然白屏,然后又关机,不知道是如何问题哎。。请高手指教。。

网友:
我的zi6就拆开换了个镜头,装上以后就黑屏了。zi6,洋垃圾,淡定点吧。

网友:
检查是否有虚焊、搭焊。

网友A:
是电池的问题.miller说是用拆机的电池,但炸坏了的电池也还是不能用的.放电能力低,根本无法供应ZI6这个用电大户.

另外,楼上黑屏的那位TX,请检查两块电路板是否插紧,很多时候开不了机就是这个原因.

ZI6并不如大家想像中的娇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池的问题.miller说是用拆机的电池,但炸坏了的电池也还是不能用的.放电能力低,根本无法供应ZI6这个用电大户.

另外,楼上黑屏的那位TX,请检查两块电路板是否插紧,很多时候开不了机就是这个原因.

ZI6并不如大家 ...

谢谢兔哥。。
但是我这个炸完的电池这个片是好的。呵呵。。我都焊接了,测了电压,没问题的。。现在我再检查一下是不是有焊接点有问题。。

网友:
ZI6耗电很猛的,我测过大概在1A上下,所以二极管压降很大,不只0.7V的。
充满电的电池,等改装完就拖不起来了,我认为是电池没电,充了10几分钟,还是拖不动。
所以认为是ZI6坏了,折腾了半天最后拿2AA电池开起来了,确认没坏。等锂电充满接上,也能开起来了。
所以我认为ZI6最好还是DCDC供电,等买了3R33加电感电容再试试有没纹波。

网友:
同感,确实很费电。。。充满电的手机电池 出去玩  录半小时左右就不行了

网友:
我的zi6也开不了机,估计是电池的问题。直流转换块3R33用到zi6究竟怎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