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入Futaba 10c求版本?

楼主(2011-05-05):
RT~潜水了半天打算入个trex 450pro,+10C,现在遥控的版本看的我很晕,有2.4的CG,貌似不能换高频头很多人说不好,PCM+2.4(TM10貌似是这个型号)的话我想问一下PCM版的是不是已经停产了,假如停产的话淘宝上卖的2.4版是商家自己搭配的?到底该入哪一个?10C对于模拟器的支持怎么样,因为我打算先玩模拟器,G4和凤凰都支持不支持?有没有靠谱的店推荐?谢谢。

网友A:
cg的就是直机固定翼通用版,10C 的pcm是FUTABA中信号最好的。10cag(2.4G固定翼)  10CHG(2.4g直机)10CAP (可换高频头固定翼版) 10CHP(可换高频头直机版)  10cp(可以换高频头通用版)10cg(2.4g通用版) 最后两种只是多配了快油门压片。可以根据自己的飞机进行跟换。那种不可换高频头版的可以支持高速接收。 在使用模拟器方面,都还可以G5和凤凰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也很迷恋这个控

网友:
冰山是10C的专家!解释的很好!怎么把控卖了?

网友:
10C缺点就是有点重,为了试下别的控,老婆又管得紧,
只有忍痛了,说是要等我用坏了才能换控,:funk:
只有割爱了,10C是公认信号最好的控了。
建议楼主新买10C后在油门下面添加一个聚乙烯垫片,手感和高端控基本没多大差别了,主要是在飞直机的时候经常搓油门,加装垫片后会变得很顺滑。

网友:
楼主在买控的时候问下卖家配的是什么接收既然你要用CGY750,叫卖家给你配6108SB的接收,个人觉得CGY750配6203SB的更好,主要是更轻,不过6203出了接CGY750就基本没别的用处了。还是配个6108或6208的好点。楼主如果不打算上FPV,那基本不用考虑PCM的控,毕竟原生2.4G的10c支持高速接收,而且换高频头的有可能用久了会有接触不良的影响。有钱直接整个12z的最好。14z的太贵了适合爆 发 户

网友:
T8FG不行吗?我就是他的

网友:
T8FG也不错哈,不过有人不喜欢他的外形,如果楼主不考虑外形和做工质量完全可以考虑T8FG ,  这么说有人肯定心里不爽哈    不过T8确实没有10C做工质量厚道,很简单的道理功能比10c强点,价格还便宜,FUTABA是傻子吗,一分钱一分货,质量肯定大了大折扣

网友:
质量肯定大了大折扣

说的我心里毛毛的

网友:
http://bbs.mx3g.com/thread-151590-1-1.html
450 ,10C ,模拟器什么的都有了。

网友:
T8做工到是比较精细哈,不过就是用料差了点,还有样子没10C大气,不可能功能超过10C却还比10C便宜,在用料,制作模具上肯定是打了很大的折扣的这点没什么好争论的,但是这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12gf的弟弟,大家知足了把,再说人家FUTABA又不是慈善家,功能强大还卖便宜,做工还要好,(要真是慈善家这次日本就不会地震了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弟!!回复真的具体全面!!!感谢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我看了一下你说电位器的帖子,10c的摇杆寿命如何?耐用度好不好?还有,我看有的油门推杆,是右边的,貌似叫:日本手:我想要再左边的,一般型号有什么区别?看了帖子虽然可以改,但是遥控入手了还是觉得不拆心里踏实,技术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另外我看了一下你说电位器的帖子,10c的摇杆寿命如何?耐用度好不好?还有,我看有的油门推杆,是右边的,貌似叫:日本手:我想要再左边的,一般型号有什么区别?看了帖子虽然可以改,但是遥控入手了还是觉得不拆心里 ...

自己改手就没有免费保修了
我帮楼主搜了下,便宜的北京双叶公司保修的行货10c 2.4G R6208SB高压版的才3050元----
同时可换高频头10C和不能换高频头的10C,价格一样。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50326967&frm
还是买行货的踏实,起码坏了,不用顾日本翻译打越洋电话、跨国快递-------后期省钱
(万一要坏了,香港、台湾过来的正品-----就是水货,到北京双叶客服修,是先收300元的检修费的。)
行货是免费维修的。
我用的就是行货的10CHP  2.4G --------哈哈

网友A:
10c的摇杆精度为1024,也就是在有效行程内有1024个点,t8fg,摇杆精度为2048,精度提高了不过寿命肯定降下来了,还有一点就是只要精度达到1024以上普通玩家基本感觉不出来了,除非你的技术达到比赛级别了,所以一味的去追求精度没什么实际的意义,这么短的行程上一千个点和两千个点有多少人能感觉出来,补充一句国产控的精度居然还有4096的,估计也只有神才能感觉出这个分辨率了。

网友:
摇杆的高分辨率换来的代价就是寿命下降,一般用10c的除了认为损坏还没听说有多少是吧电位器用坏的,楼主在购买的时候可以指明要美国手就行了。行货买的是放心,里面的电子零件是否有台湾的质地好还有待考证。

网友:
还有就是改摇杆10c需要通过内存卡接口短接针脚进工程模式校准摇杆,所以在购买的时候就提出要原生美国手就行了

网友:
冰山解释的很好。不过个人还是认为10c还是选择10chp版本最靠谱。可换高频头搭配多多,我是选择10CHP 2.4G 版本然后后来配了个PCM 高频头(当时手头有不少PPM接收,后期还可以玩电滑用。)PCM高频头同FF9的通用,可以合适的时候收个二手的,我当时就收了个50频的,一般收定频的也可以,还便宜不少。

后来因为飞机被人同频扫下来一次后就买了套Assan 2.4g 套装,因为国产的套装和接收便宜,原厂的接收太贵,我玩飞机基本是跑量的,出去一次飞就带好几台。不过现在选择就多了很多,要便宜的可以选飞梦或Frsky,如果不想麻烦又想省钱的话就选Frsky 的2.4g 兼容Futaba 的接收 才280元。

我现在的原厂高频头干嘛?先放着,等技术好了后上贵飞机用,而且后期还可以用S.BUS接收。

网友A:
如果还飞固定和FPV这些那肯定是选10chp。飞直机我觉得还是用原产的接收好点,虽然山寨的也可以用,不过就是怕自己什么时候中奖,毕竟直机震动大得多,要是有虚焊难保在飞行中不脱焊,还有就是直机空间小接收和电机离得很近,容易干扰,用原产的放心点。
PS:很多人有个误区,任务2.4G的抗干扰能力比PCM的强哈,看干扰能力取决协议。信号只是提供了带宽。  FUTABA的软件很强大,在抗干扰协议方面,他说自己排第二,就没人说自己是第一了。

网友(2011-08-17):
引用 网友A:
cg的就是直机固定翼通用版,10C 的pcm是FUTABA中信号最好的。10cag(2.4G固定翼)  10CHG(2.4g直机)10CAP (可换高频头固定翼版) 10CHP(可换高频头直机版)  10cp(可以换高频头通用版)10cg(2.4g通用版) 最后两种只 ...
详细 够lz参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c的摇杆精度为1024,也就是在有效行程内有1024个点,t8fg,摇杆精度为2048,精度提高了不过寿命肯定降下来了,还有一点就是只要精度达到1024以上普通玩家基本感觉不出来了,除非你的技术达到比赛级别了,所以一味的 ...

10CHG的摇杆精度是2048,
10CHP的有个问题好像用TM10的时候只支持8个通道,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
新手一般是先玩固定,再玩直机,那么是不是要买一个10CG通用的?有大侠说要买10CHP的,固、直通用吗?
把上面高手的回帖整理下,10C的控基本就是以下型号吧:
10 CAG  2.4固定
10 CHG  2.4直
10 CAP  2.4固 可换高频头;
10 CHP  2.4直 可换高频头;
10 CP  通用 可换高频头
10  CG  通用
新手一般选择那一款呢?它们是日本手还是美国手的?本人习惯美国手,呵呵!

网友:
冰山换t8fg了吗?有没有后悔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飞固定和FPV这些那肯定是选10chp。飞直机我觉得还是用原产的接收好点,虽然山寨的也可以用,不过就是怕自己什么时候中奖,毕竟直机震动大得多,要是有虚焊难保在飞行中不脱焊,还有就是直机空间小接收和电机离 ...

10CHP是可换高频头直机版吧,固定的方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