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哥帮忙告诉我下JR XG7的接收机怎么连舵机呗~求求 ...
哪位哥哥帮忙告诉我下JR XG7的接收机怎么连舵机呗~求求各位了急~~~

楼主(2011-05-05):
飞机装好了 不会连接收啊~左右两个翅膀上的
舵机
这个接受只有一个接口是控制升降的~也就是说左边控制升降的摇杆只能控制一边的翅膀~这事为什么那!~

网友A:
设置混空

楼主:
听说是要设定三角翼混空模式555555555我不会弄啊~说明书上也没看到类似的字样~有用JRxg7的哥哥没~教教我怎么弄吧~跪求~~~

网友B:
手持4VF飘过~~~~~

网友C:
6ex飘过。。控好了不靠谱啊。。。

楼主:
55555这可咋整~~~晕死了

网友D:
用Y线最简单,淘宝上有卖的,就是一分为二的舵机转接线。
要么就设置混控,我也是XG7但还没有去设置过,不会太难的,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E:
 这都行 你是什么机啊 三角翼吗

楼主:
幻影2000 涵道机 用Y线的话 把两个舵机连到接收机升降那个口 可是转向怎么办呢?谁会调JR的混控啊~告诉我说明书里那项是就行呀~我看半天说明书没看到跟混控有关的词呀!~

网友F:
我用JR11左手油门的。
你找找看有没有选择机翼的选项,机翼为DELTA,选了自动混好给你。(两个舵机分别插在升降和副翼的接收机孔)

网友G:
中文说明书呢?

网友G:
设置混控,副翼和升降混控。然后舵机连接2和3通道。如果反舵就把两个舵机调换一下通道!

楼主:
首先谢谢各位帮忙的朋友~真的万分感谢!~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有人帮忙告诉我!~但是问题是我说明书上没有设置副翼和升降混控这项啊~要是有的话就不用麻烦了~找不到类似的字样都!~我用的是JR XG7 里面带的中文说明书

楼主:
我现在最郁闷的是发动机为什么不转呢?我连我接收机油门那个插槽只是通上电~发动机没反应啊~

楼主:
我看了N次我这个说明书~现在吧固定翼的所有功能项给大家打出来~麻烦知道怎么弄的教教我~谢谢啦~
1大小舵角调整,线性曲线功能
2伺服机正反开关
3内置型微调
4左右舵角调整(行程)
5升降舵→襟翼混空
6副翼→尾翼混空
7襟翼系统功能
8差动变速功能
9程式混空1~6功能
10失控保护功能
11计时设定
12熄火
13范围检测
14遥测
15伺服机画面功能

网友H:
你需要进入初始化菜单,XG7我没用过,我猜是按着ENTER键开机。然后进入WING TYPE选项,选择“DELTA”选项然后关机再正常开机就可以了。一侧副翼接AILE,一侧接AUX1

网友I:
不仔细看说明书!!!你这个就是升降混控,楼上的都说的很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