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哥哥帮忙告诉我下JR XG7的接收机怎么连舵机呗~求求 ...
哪位哥哥帮忙告诉我下JR XG7的接收机怎么连舵机呗~求求各位了急~~~

楼主(2011-05-05):
飞机装好了 不会连接收啊~左右两个翅膀上的
舵机
这个接受只有一个接口是控制升降的~也就是说左边控制升降的摇杆只能控制一边的翅膀~这事为什么那!~

网友A:
ELEV是俯仰舵机 AILE用Y线出2个头分别连接副翼2个舵机 THRO是接电调(油门) RUDD是接方向舵

楼主:
谢谢马哥~副翼跟升降混控的问题解决了~~~我是小白~其实按说明书挑一下就行~但是说明书没写副翼和升降舵混控这几个字我就找不到了~呵呵~现在就剩最后一个问题了~马达不转~都连之后也对完频了~!就是马达一点反应都没有~电调发出 滴 滴 滴 的声音~

网友A:
这个问题是电调的油门高低行程没有设定,简单点你可以把油门问题往下调个10个格左右看看,或者油门开到最大开机等电调滴滴几声后拉到最低,再听到滴的一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