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电调求助 450M电机 和 天蝎星 Scorpion HKII-2221-2010KV 电机

楼主(2011-05-05):
问题1:  电调烧了  想买一个 既能搭配3s电机  又能搭配6S电机的电调 现在手里是450M电机  过些日子可能升级天蝎星 Scorpion HKII-2221-2010KV  电机问题2:我手里有3S的电池 是不是2快就可以并成6S的用 配合 天蝎星 Scorpion HKII-2221-2010KV  电机

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LZ多多潜水吧,从理论上全否定了你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多多潜水吧,从理论上全否定了你的问题了

如果你会的话请告诉我  谢谢

网友:
 2个3S 可以并作6S来用 好盈40就支持6S 保险起见 最好还是选大于40A的

网友:
我的好盈40A铂金电调油门75%左右电机有抽搐现象至今还没解决 (TG2218和花牌2221都会)

网友A:
问题1:不可能有同时支持3S电和6S电的电机,电机都有一个固定的KV值,电机转是KV值*电压。如果电压高一倍,等于转速也高一倍。支持6S电机用3S电会转速不够,3S电机用6S电会转速过高。
问题2:两组3S电的确可以通过串联来组成6S电,LZ没考虑电池的重量也会重一倍。用在450上太重了,从而影响飞机灵巧性等等问题。

PS板凳:40安电调飞3S也够了,如果用6S电压高了,电流更少,绝对没问题。

网友:
六楼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不可能有同时支持3S电和6S电的电机,电机都有一个固定的KV值,电机转是KV值*电压。如果电压高一倍,等于转速也高一倍。支持6S电机用3S电会转速不够,3S电机用6S电会转速过高。
问题2:两组3S电的确可以通过串 ...

你在说什么呢 我要买的是电调 不是电机    我帖子写的是买电调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不可能有同时支持3S电和6S电的电机,电机都有一个固定的KV值,电机转是KV值*电压。如果电压高一倍,等于转速也高一倍。支持6S电机用3S电会转速不够,3S电机用6S电会转速过高。
问题2:两组3S电的确可以通过串 ...
正解

网友:
450用6S电池只能用专用的哦!

网友B:
1、很多电调都支持3S和6S的,例如好盈40A和中特威40A,飞6S用40A足够了,比用3S电流小。
2、两个3S可以串联成6S用,但450用的6S一般是1500maH的,你的两个3S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很多电调都支持3S和6S的,例如好盈40A和中特威40A,飞6S用40A足够了,比用3S电流小。
2、两个3S可以串联成6S用,但450用的6S一般是1500maH的,你的两个3S太重了。

好的谢谢 我知道了  只是好赢电调 假的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