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图!KK散件到手,现在已经全部焊好,固件也烧好了

楼主(2011-05-05):
前一段收到KK散件, 第一个散件焊完后单片机认不出来!应该是单片机坏了!就重新买了一份!

昨天晚上终于焊完了,也顺利烧了固件!还烧了个clocktest测试,看着等一闪一闪的,ok了!

机架还没做好,电调和电机还没到!后面还会有更新!

插曲一:小板的陀螺的铁盖掉了,还没焊的时候就掉了,热风枪吹着板子了,准备用镊子夹着陀螺仪放上去,结果夹住了发现只是壳,下面的部分还在桌子上。郁闷呢!还好记住了方向,但是就怕记错了!哈哈   点了点502粘了一下,不知道会不会有问题呢!

空板1

空板1

散件1

散件1

焊完单片机

焊完单片机

焊完单片机

焊完单片机

全部焊完

全部焊完

全部焊完

全部焊完

全部焊完

全部焊完

插曲一,陀螺的外壳掉了

插曲一,陀螺的外壳掉了

陀螺的外壳掉了

陀螺的外壳掉了

表扬一下,散件的焊接说明很清楚很详细!

表扬一下,散件的焊接说明很清楚很详细!

网友:
恭喜,我的到手2小时已经完工刷好软件 刷了几个版本玩了,现在是固定翼模式,这小板最好玩就是可以刷着玩

楼主:
嗯,等我别的东西到了就可以装了!哈哈
还有一套可能要换了单片机还没换了,等换好了也准备弄一个在固定翼上玩,哈哈

网友:
哈哈,果然有人陀螺芯片掉盖子了,不过竟然是还没飞就掉了,我那个是摔了一下,掉盖子了,不过没盖子也一样飞,不影响性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一段收到KK散件, 第一个散件焊完后单片机认不出来!应该是单片机坏了!就重新买了一份!

昨天晚上终于焊完了,也顺利烧了固件!还烧了个clocktest测试,看着等一闪一闪的,ok了!

机架还没做好,电调和电机 ...
clocktest测试,是个什么东东呀?

是不是柏联测试陀螺的那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在官网上下 载的,只是可以上灯一闪一闪的亮而已吧!跟秒表的频率一样!具体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很奇怪啊,陀螺连焊都没焊,就刚拆出来放在一边,准备往上焊,结果热风枪吹着板子了,用镊子一夹,只是壳起来啦
这个质量真是。。。

网友:
这陀螺跟玩具的陀螺没两样

网友:
貌似不错嘛。突然有点兴趣了。呵呵。学习一下多轴飞行器。慢点考虑DIY一个。除了飞控还需要别的特殊装备吗?

楼主:
应该没啥吧,控,机架电机电调桨

网友:
真够累的。。。偶买的86.9元的成品。。。。 买3天了还没发货。。郁闷。。

网友:
回家又补课了一下。貌似也不许要别的了。就是需要4个电调,4个电机,2个正桨2个反桨,然后么自己DIY个机架,再接上接收。
现在TB上卖的KK都一样吗?86.9的好像是红色板子。和黑色的啥区别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知道,没有红色了,应该都差不多吧!我是买了散件才知道还有 红色的86...的 !不过无所谓了 ,也就是为了个玩而已,自己动手的乐趣!

网友:
lz动手能力很强。呵呵

楼主:
强什么啊 !第一套散件焊完后单片机连不上,估计单片机坏了,新买了一个还没换上!哈哈

网友:
看到传感器的裸图了啊

网友:
陀螺内部是什么样子的? 楼主能上个特写吗? 想见识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更清楚的图了,盖子掉的那个我已经用胶粘上了!里面看着很简单!

网友(2011-06-22):
DIY要一定的技术和耐心的!

网友E(2011-10-03):
陀螺仪有没有大图?

网友F:
盖子掉了,因为温度过高了。上个电测试一下,陀螺仪out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G:
还是用的村田的垃圾陀螺颗粒

网友H:
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I:
请教各位大大,莫非kk还能用在固定翼上吗,这个不是在四周上的飞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