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熨斗里面的耐高温绝缘材料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1-05-05):
请问电熨斗里面的绕在电热丝里面象绝缘纸一样的做骨架的耐高温材料叫什么材料?TB上面有卖吗?

网友A:
我在线,咋显示离线呀

网友B:
云母片,同一楼兄弟

网友C:
云母片 我们厂边上那家就是生产这东西 貌似不便宜

网友D:
好点的是云母片,差的是云母纸,云母片可以一层一层剥开,不能卷,云母纸可以卷(电吹风内用的就是)

网友E:
云母------层状结构的铝硅酸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