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eam d02的碳纤架子好像坏了,有的朋友进来看看。。6月12日问题解决

楼主(2011-05-05):
xtream d02的碳纤架子,飞了无数起落了,现在装上桨夹高速就震动很厉害,低速好点。高速时明显旋翼头不同心,但拆掉旋翼头就没事,更换旋翼头故障依旧。以为轴承坏了,拆开看轴承好像没事,但最里层的金属垫圈(图中轴承下方那个)内环明显磨损严重,已经变成椭圆了。用手晃动主轴,有较为明显的虚位,不知是轴承把主体金属壁磨的有虚位了还是轴承本身有虚位了,还是那个垫圈引起的。手里没有备件啊,有相同经历的朋友给诊断一下。
周末上图。

先借用opp852的图

先借用opp852的图

网友:
中山胸之前  观摩围观

网友:
D02鸡架用原厂的足够啦

当初买 MH CNC 尾旋翼组件时碳纤鸡架忍住没出手

碳纤鸡架貌似整套出售、里面配件买不到,杯具了

楼主:
配件可以买到,但在国外网站。

楼主:
 鲜有响应,自顶一下

网友A:
那个磨损了?

网友:
没有用过这么高级的东西,小白了!

网友:
那个碳纤机身一到手,我就发现安装在上下两面的推力轴承绝对是缺 陷,肯定会对金属内壁造成磨损,而且在5mm滚珠轴承和推力轴承之间夹的那个金属垫片内径是2.7mm,根本不适合2mm的主轴使用,如果直接使用会对底部的5mm轴承造成伤害,所以我从来没有使用配给的推力轴承,而是使用内径2mm,外径6mm,高度3mm的滚珠轴承来代替,这样变成主轴上下两边都是滚珠轴承,飞在空中的转动声音非常安静,超好听!
我的碳纤机身V120D03

楼主:
"而是使用内径2mm,外径6mm,高度3mm的滚珠轴承来代替,这样变成主轴上下两边都是滚珠轴承"。这个没有特别明白。本身配的两个滚珠轴承加吗?若是,则主轴上下各有两个滚珠轴承。请明示,我改改看。请给个内径2mm,外径6mm,高度3mm的滚珠轴承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磨损了?

上图中滚珠轴承下面的薄垫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是使用内径2mm,外径6mm,高度3mm的滚珠轴承来代替,这样变成主轴上下两边都是滚珠轴承"。这个没有特别明白。本身配的两个滚珠轴承加吗?若是,则主轴上下各有两个滚珠轴承。请明示,我改改看。请给个内径2mm,外 ...
是的,就是上下两边都各有两颗滚珠轴承。那两个6mm轴承是我以前玩遥控车时候购买的,现在我不知道网上那里有,你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如果轴承厚度没有3mm也可以使用,只是要加垫片,让大齿轮不磨到碳纤侧板就可以了。
而且夹在最里面的两个5mm轴承,我没有使用原配的2mm厚度轴承,使用以前购买的2.5mm厚度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就是上下两边都各有两颗滚珠轴承。那两个6mm轴承是我以前玩遥控车时候购买的,现在我不知道网上那里有,你自己去网上找一下,如果轴承厚度没有3mm也可以使用,只是要加垫片,让大齿轮不磨到碳纤侧板就可以了。 ...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哈哈。用此法,新加的轴承外壁是否与主体侧壁完全吻合无虚位,是否需要加螺丝胶固定减小虚位?谢谢。

楼主(2011-06-12):
做事要有始有终,所以回复此贴。
昨天终于解决了。问题不是出在xtream,而是出在旋翼头。首先我把xtream里所有的轴承都换掉,包括把止推轴承换成了普通轴承,但还是有高速明显震动,震动主要来自尾部。尾巴已经折腾了很长时间,整个都换掉了问题依旧。万般无奈之下,把旋翼头整个换掉,球头与扣之间加一层塑料膜减小虚位,消除双桨,奇迹发生了,整个变得很稳,虽然尾巴手持大油门还有麻麻的感觉。试飞,稳!!尾巴不见拖影。
感想:尾巴震动不一定是尾巴本身有问题,鸡鸡共振不可忽视。。。。。
看来我ep100的尾震也需用此思路解决。。。
感谢ej189的blog提供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