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一个接收机分别控制两个电机

楼主(2011-05-05):
各位大虾,麻烦问下,想用一个接收机分别控制两个电机,让两个电机能分别控制,谢谢谢啦。。照顾下小弟啦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个二通道以上的接收就可以啦!除非你要你一个通道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A:
用Y线 接 不就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Y线 接 不就行了 ~!

“分别控制”

网友:
用两个通道就行啦。还有回楼上。Y线不行

网友B:
分别用两个通道就行了撒,电调应该也要两个

网友:
是要两块电调、两个电池吗?如果两块电池会不会烧接收?

网友:
两个电调 两块电池 其中一个电调的BEC线把红色线挑出来
如果想同时控制 可用Y线 也可以插两个通道 在控里设混控

网友C:
Y线也要把红线挑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Y线也要把红线挑出来吗?

也要

楼主:
谢各位啦,那两个电调在接收机上怎样连接啊,是随便连么?

网友:
你主要是做什么用  你想用哪个摇杆控制就插哪通道

网友:
简单,买个四合一就系,通常可以接两个有刷马达。要是想再接两个无刷,去淘宝买个有刷信号转无刷的,双路85元

网友:
我很好奇你要放到什么飞机上用

网友D:
接收机控制两个电机的就是坦克嘛,能前能后能打转

网友E:
长见识了啊

网友F:
两个电调,一个电池就行。当然,要占用两个通道:
两个电调的电源输入端并联接到电源上,输出端分别接两个电机。
电调上和接收机相连接的三根细线(带杜邦插头的)分别是:接地,电源输出(舵机是电源输入,而电调是向接收机和其连接的舵机提供工作电源),控制信号输入。你只要把它们分别插到接收机上你想用的通道上即可。因为是向接收机供电,所以其中的一个电调的电源输出可以不接。

网友G:
明白了。。。谢谢各位啊

网友H(2011-06-19):
我是来打酱油的~~

网友I(2012-09-17):
引用 网友B:
分别用两个通道就行了撒,电调应该也要两个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