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磨动力的雕刻机竟然影响到楼上的数字电视,楼上来抗议了,怎么办呀?

楼主(2011-05-05):
以为只影响到自家!哎,就一个200W吊磨!

网友:
是声音干扰?还是电磁干扰??

网友:
声音影响还是信号影响?
信号的话可以用法拉第笼~

网友:
楼上楼下共用电源线,估计接地线也省掉的。

网友A:
角磨机,电钻 电锤,等小工具电磁辐射值在150维特斯拉以上.家里的合格的电磁炉我测最高是31维特斯拉.  超过100UT的如果屏蔽不好是有可能影响数字电视的.  让楼上对传输线屏蔽一下吧.

楼主:
电视就像放破DVD的效果!

是干扰到信号了,我这栋楼的接地应该还是不错的,每个单元有接地扁铁到地!用铁皮包过,没有用,还是有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机,电钻 电锤,等小工具电磁辐射值在150维特斯拉以上.家里的合格的电磁炉我测最高是31维特斯拉.  超过100UT的如果屏蔽不好是有可能影响数字电视的.  让楼上对传输线屏蔽一下吧.

不知道直流伺服的那种主轴有没有这种干扰?

网友:
还用问,换和专业的变频主轴呗,多花点钱,好用还不会影响别人

地板:‘……让楼上对传输线屏蔽一下吧.’亏你说的出口。换你是那家楼上的,让你自己解决去你乐意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懂????!!!!!

网友B:
你家里的电视是否也像楼上那样,如果你家的有线电视可以看,不妨带楼上邻居来你家实地考察,那不是你的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打他y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家里的电视是否也像楼上那样,如果你家的有线电视可以看,不妨带楼上邻居来你家实地考察,那不是你的错。

LZ已经说过了‘以为只影响到自家!’

网友:
加个罩子啊,最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已经说过了‘以为只影响到自家!’

那就单独引根线,在入口处加上EMC或EMI滤波器通往你的JJ电源,应该会有效果的。

网友:
电磨电源那里加一个滤波器,另外,用铁皮屏蔽的话,铁皮需要接地才有效。

简单的滤波器示意图。电容用高压瓷片电容,2000P的就可以了。
注意线圈方向。
我这是纸上谈兵,如果有效的话说一声,加强一下我的信心。谢谢了。呵呵

网友D:
再试试上传图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再试试上传图片

你图上的画的线圈绕向错了,要相当于双线并饶才对,你自己再看下。

网友:
楼上是正解。
或者买个国外带电源滤波的插座。也不贵40米搞定。
要不并各滤波电容,消除电刷的火花干扰

网友:
买个EMC插座,干扰信号不是从空间传播而是通过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图上的画的线圈绕向错了,要相当于双线并饶才对,你自己再看下。

没有错,双线并绕是无感绕法,这里要的是加强电感,以减弱高频杂波。

网友:
换电主轴吧

网友E:
是吊磨机火花干扰吧?!加个火花消除器(消除电容)试试看!

楼主:
昨天将吊磨的调速用自耦调压器进行手动调,而不用PWM对整流过的高压直流斩波,好像影响很小了

网友F:
不是电火花的问题  ,
是电源线串进的干扰
用15 楼得 东西应该有效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电火花的问题  ,
是电源线串进的干扰
用15 楼得 东西应该有效果的

机器的电控箱里面已经有上面所说的东西了,我买回来以后还再加了一套,效果不明显,现在用调压器真的几乎不影响数字电视了,我开着电视开最高速也不见马塞克,原来机器里面是220V整流成310V直流再PWM调速的,看来正弦波是对外界影响小

网友:
是电磨对电网的干扰,不是电磨的电磁辐射干扰电视信号,加个电源滤波吧!

网友:
滤波器无效的话,应该是没有挡在正确的频率上,可以改变一下那两个小电容容量。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是吊磨机火花干扰吧?!加个火花消除器(消除电容)试试看!

这招可能效果好,具体是在两碳刷端各接电容一脚,两电容的另一端连一起并接线路地,电容选630V或1000V耐压-容量0.47-0.01间。

网友:
被按住屁股了吧 告诉你要悄悄玩 非得那么大动静 看你以后咋上床

网友:
EMC没做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招可能效果好,具体是在两碳刷端各接电容一脚,两电容的另一端连一起并接线路地,电容选630V或1000V耐压-容量0.47-0.01间。

我也是这样猜想,碳刷电机常有这种困扰,有时换碳刷后好多了,几天后又开始干扰,还是得加上消火花电容降低干扰….

还是问题发生在其他地方?不知LZ解决问题没,分享一下好吗?

网友:
麻烦楼主把各招都试一试,看看那个效果好,方便得话 再通报下

网友:
电磁污染其实也很严重的

玩收音机、玩短波都最怕这个。
是不是电磨的调速器过于简单,用的可控硅?

网友:
LZ已解决了!

网友:
电刷的火花能产生干扰
最早的电报就是火花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