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篇 “金屬尾傳動導輪軸組”的塑料齿轮打滑,用焊接法修复。

楼主(2011-05-05):
昨晚炸鸡,这个配件的塑料齿轮和轴间打滑了,尝试502胶水两次,油门一加,基本就松脱了,无效。其它部分包括齿轮本身和轴承都是好好的,丢了可惜,
于是尝试焊接,焊接前提是,该轴要能吃锡,才能实施本法。一下图解过程。
备50w电烙铁一只,粗脚二极管一只,需要它的脚。

首先先把轴用刀刮干净,搪锡,要领在于烙铁温度要控制好,不能把塑料齿轮给化了,会造成齿轮偏心。全程都要注意控制温度。
从理论上来说,这比原装的还要牢固,关键是焊接技术了。注意控制加焊上去的二极管脚的高度,否则会扫到大齿。
上机使用,很给力。

已经做一半才想起其实可以发个贴,就补拍了。

已经做一半才想起其实可以发个贴,就补拍了。

将二极管脚搪锡,再剪下一小段。

将二极管脚搪锡,再剪下一小段。

用烙铁加热剪下的脚,溶入插入塑料齿轮。

用烙铁加热剪下的脚,溶入插入塑料齿轮。

焊锡,将二极管的脚和轴焊在一起。

焊锡,将二极管的脚和轴焊在一起。

不要插过头,刚好露出一点就好,不然等下还要锉掉。

不要插过头,刚好露出一点就好,不然等下还要锉掉。

修复好的效果。一共插入四根。

修复好的效果。一共插入四根。

效果很好,非常牢固。

效果很好,非常牢固。

夹上电钻,修改直径,避免刮到大齿。

夹上电钻,修改直径,避免刮到大齿。

修改好的样子

修改好的样子

装机后,间隙正适合。

装机后,间隙正适合。

网友A:
没看明白。。。钢轴能用锡焊得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钢轴能用锡焊得住?

实践证明,这轴真不是钢的,很好搪锡。我这是非耐的,其它品牌的不知。

网友:
好贴,很有帮助

网友:
焊接温度太高 尼龙齿盘会容易融化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一般人还是买一个吧。

网友:
很强大!不过,我一般用钳子把轴钳花,然后环氧胶搞定,没打滑过。

网友B:
......大齿盘离那个裸轴一共才1mm不到,还这样搞。
看来你是还没炸怕,省一个零件的钱,废一堆零件的钱。

网友:
老猫给力,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齿盘离那个裸轴一共才1mm不到,还这样搞。
看来你是还没炸怕,省一个零件的钱,废一堆零件的钱。

练悬停急用的,不赞成长期这样用。不过用着没什么问题就是,昨天练了六块电池。
新货已经订了。回来就淘汰这个diy的。
工艺上我后来又加以改进,基本和间隙无关了,而是往塑料齿轮里发展。呵呵。

网友:
LZ手艺了得!

我解决的办法简单点:用一小片波的热缩片(热缩管上剪下),放在钢轴的轴端上,然后呢绒齿压进去,热缩片多余部分剪掉即可。

网友:
这个还是属于450传动关键部件
应急 不错!
长期使用还是换个好的

网友:
有才啊,回楼上的,这种应该可以算是永久性改装了,强度比原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