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连烧两个电调

楼主(2011-05-05):
大家有电调的电容掉的吗?把接收也烧坏了短路把新买的电调也烧了

网友A:
检查下电机吧

网友B:
可能电机烧了,这样会导致电调、接收机等也烧的

网友C:
非耐出的那款HACKER的75A电调还不错,LZ可以试看看

网友D:
不会吧 新春版吗?我都不敢用了 什么问题?

网友E:
我的三个YT70A电调一直都是好好的啊!
主要是看来它的软启动,真的很舒服,更重要的是很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