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四轴4个电调和电池怎么连接。。

楼主(2011-05-05):
直接做成并联连
电池
吗????

网友A:
你可以一个电调接一块电池 也可以把四个电调电源线并在一起接一块电池

网友B:
四个电调并联接到一块电池上

楼主:
3Q 万事具备。。唯等KK板。。。

网友C:
你也可以4个电调一起接2块电池

网友D:
准备用什么遥控器呢
准备用什么遥控器呢

网友D:
一般电池放电30A左右,不知道一块电池够不够 4个2212 KV1000的电机用。。

网友A:
没问题、上吧:loveliness:

网友E:
挂四个电池

网友E:
还可以并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