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很新的菜鸟的调试问题

楼主(2011-05-05):
FY的450V2 目前可以飞起来就是有老是后退,没有调好.有个问题 就是飞机装完后头轻尾巴重,起飞时老是到退..请问怎么跟头增加重量?

网友A:
没有调好就调啊 实在不行前面可以添砖加瓦

网友B:
十字盘调平,不行电池前移点。

楼主:
十字盘已经平了 原来电池轻了也不行啊 挑电池我都按轻的挑.......

网友C:
向前加微调

网友D:
也可以配重阿

网友E:
把电池往前挪!

网友F:
电池前移点

网友G:
LZ如何知道“头轻尾巴重”;
使用到啥特使的东西或设备;只要安装正确,很少由于“头轻尾巴重”导致飞机大幅度向后漂移(轻微的属正常),除非机器没有调整好。

网友H:
016除外。016设计脑残

网友I:
用2600mah的电池

网友J:
微调迁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