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os55ax,装像真排气管和原装排气管在动力,噪音,震动等方面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1-05-05):
请教,对于os55ax,装像真排气管和原装排气管在动力,噪音,震动等方面有什么影响?

网友:
排气管的作用就是谐振增加发动机效率 给油箱增压 还有静音   原装一般都是设计好的 你和像真的比较一下外形就知道性能差距会有多大

网友:
排气管有很多种,不知LZ指的哪种?我理解好像是固定翼用的排气管。排气管大概分2种吧,一种是谐振管,可能单纯就完全是个谐振管也有可能在谐振管后面还加装有消音器,这类管子都有提升发动机输出马力的作用,船上、直机上因为对大马力的渴求一般都是使用谐振管;还有一类完全就只是个消音器,像现在固定翼用的这些排气管就这种,它只起到降低噪声的作用。网上卖那什么三叶固定翼发动机说带谐振管的描述完全就是误导,这种管子没一点提升马力的作用。这种管子你随便装个一般都问题不大了,只要能满足机器顺畅的排气基本对发动机正常工作没什么大影响。而谐振管不一样,谐振管大小、形状的微小变化都可能对发动机的输出马力造成天壤之别的差距。另外LS说的原装管子是设计好的,这个没错,不过大多数原装管子并不是最好的,厂家设计的这个搭配都考虑了马力输出以及工作稳定等等各方面的平衡,但是他并没有把设计提高到极限,真正要暴起来自己还得下点功夫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