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给个建议吧''''谢了

楼主(2011-05-05):
本人是个菜鸟'想做个电直'
准备买个空机'请问下买那种的好啊???
遥控器准备买天地飞6'(2。4G的)请问下可不可以啊???
还有要那些装备'请高手们指教啊''(本人还是学生'RMB不多啊)
'''谢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人是个菜鸟'想做个电直'
准备买个空机'请问下买那种的好啊???
遥控器准备买天地飞6'(2。4G的)请问下可不可以啊???
还有要那些装备'请高手们指教啊''(本人还是学生'RMB不多啊)
'''谢了啊' ...

RMB不多还要  "做"  一个直机?

网友:
同是新手没法答

网友:
天6还是算了吧~出多一点固朗7新版大屏的也就400旧的350

网友:
RMB不多真的不适合玩电直,真的,通常人家算一下帐,第1年要投进去5K-10K左右。
不如玩玩固定翼,门槛比较低,没那么复杂。

网友:
初期投入还是比较大的

钱少没技术双桨开始。
套机也是不错选择。
电池简易少买。
飞多炸多修多费钱。
多模拟少真机。
省钱练技术。
多潜水学习论坛搜索功能。
想了解什么就找什么看。
想不到别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是老手了

网友:
钱不多就不要做了,还是买现成的吧,昨天在淘宝上看到一架450PRO只要350块

网友:
是“装”还是“做”这个差别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