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动力尾翼方案求助!

楼主(2011-05-05):
我在做室内小飞艇,设计成可以原地转圈,这样的话,靠舵机带动活动尾翼的方案就要舍弃,因为速度为零,风力为零。现在想用两个电调带两个电机给尾翼提供转向动力,当方向舵在中点位置时,两个电机都不转,当方向舵往左偏,左边电机启动,往右偏,右边电机启动。实验中发现,中点两个电机都不转可以实现,往左偏左边的电机启动也可以实现,往右偏右边的电机不启动。换句话说,油门曲线设置的时候,油门最低点可以设置在中间,但最高点只能设置在左边或者右边,不能两边便都设。现在求助各位老手,帮我设计个动力尾翼,拜谢了!

网友:
实在没看懂,说的有点乱哦。我的意见,两边安两个电机,对转的那种,这样实现转向、前进、退都可以了,上下可以直接拿一个大的水平尾翼啊!反正气流会吹到尾翼的

网友:
要不安三个电机,120度分布,直接用直升机的cppm混控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