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500的单向轴承,谢谢

楼主(2011-05-05):
如题

网友:
轻轻一拉就出来了。。。

网友:
我是这样拆450单向轴承的。
因为单向轴承装盘时上了螺纹胶,所以我先用打火机加热,然后再用合适的工具往外敲。
用这样的方法已经拆了两个单向轴承了。

网友:
昨天飞机炸了,也是这个单向轴承不好拆,最后发现,是因为卡在了小齿盘里面,小齿盘可能比较紧。
我用的拆卸方法是利用主轴,对着单项轴承敲,因为中联那一边得主轴正好粗,但是又比小齿盘细,敲了两下就搞定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