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泡加热法过盈配合安装的过盈量

楼主(2011-05-05):
请教:灯泡加热法在过盈0.1毫米时33毫米的轴可以不费力的装配吗?
我是在加强老台钻改的铣床的主轴的刚度,原来的主轴直径33毫米,被我截短后,外面在套上一圈,本来好像应该车出锥度,但我不想在拆主轴了。
0.1毫米的过盈量不知道这个外套经80-100能否胀大0.1毫米。

网友:
一般用油煮,直接氧焊枪加热的,用灯泡加热,没见过。

楼主:
我刚用灯泡加热了,温度过低,没套上,现在用水煮

网友:
这个。。。。你还是查一下该材质的热膨胀系数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刚用灯泡加热了,温度过低,没套上,现在用水煮

没有喷灯最次也要煤气灶嘛

网友:
水只能加热到100度,,,,,,,,,,,,,,,,,油的温度就高很多了吧........................

网友:
0.1的过盈好像嫌大了。。。

网友:
按照你的直径33mm在30-40mm那档,查手册3级精度过盈配合,基轴制,轴为d3(公差:0,-0.025mm),孔为Jb3(公差范围:-0.06,-0.099mm),你的是0.1mm,差不多吧。但是至少要煤气灶烤烤,否则温度不够进不去的。

网友:
0.1哥哥,这也太大了吧,深冷都不一定管用!还是搞到0.0级别吧,最好先准备千分尺!

楼主:
多谢8楼,我拿煤气烧了,上到一半就OVER了,拆也拆不下来了,明天再说吧!收工

网友:
膨胀的一端用300度油煮透,(记住材料是需要保温时间的)
收缩一端放冰箱!哈哈哈,我就干过.

网友:
装配的时候要快速打入,慢了就夹JJ了,哈哈哈,而且再想通过加热的办法已经无效了,就得上拉马了

网友:
还好你才10个丝.上个拉马拉下来吧.如果你是20个丝.那麻烦咯.

20个丝一样可以过盈.烧红了套进去就好了.速度要快.因为不到5秒时间.不持续加热的零件很快就会收缩了.而且套之前,先对准.如果套歪了.利马换大钳子拉起来.重新来过.

过盈配合一定要过300度的温度.10个丝可以操作.500度.可以到20个丝.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上面过硬配合,底部还哟有10MM螺纹,10秒钟也干部进去。傻了

网友:
俺记得好像是1米1度胀1道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是不行了,上面过硬配合,底部还哟有10MM螺纹,10秒钟也干部进去。傻了
上拉马,,,,,,,,,,,,,,,,拉出.............重复上述过程,,,,,,,,,,,,,,,,,,祝兄好运...常伴

网友:
看来上面的都是机械行业的前辈啊!小弟拜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