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想车锥度

楼主(2011-05-05):
想用旋转小托板角度的方法,是否拧小托板上的两个螺丝?将来不会影响精度吧

网友A:
车床是拿来用的........................用完再按照刻度指示回位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是拿来用的........................用完再按照刻度指示回位就可以了.......................

同意.什么都不敢动的话,很多活都做不了了

网友:
调回的时候如果想要保证平行度,最好拿百分表找一下

网友:
就是三角函数的实际运用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刘兄,我的床子跟你的那个螺丝位置不一样。干净的床子真好,我的床这两天已经被我折腾的脏得很,到处都是切屑,油。惨不忍睹

网友:
楼主要是不敢用的话,寄我家来,俺帮你用!!

楼主:
请告知地址,运费自付好不好

网友B:
不会影响精度,平时小拖板跟中拖板也不需要完全垂直,因为一般是用大拖板移动,很少用小拖板平行移动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影响精度,平时小拖板跟中拖板也不需要完全垂直,因为一般是用大拖板移动,很少用小拖板平行移动来加工。

是的,小刀架随便玩,玩完了还可以不回零.没关系的

网友:
一般是走大托板车活。就算小托板角度不是精确对零也没关系。我车B16调过小托板角度。现在也没爱改过来。

网友:
要大胆实践,大胆改革,手脚不要被束缚住,就说车锥度吧,小托板前面下方的刻度只能指示个大概,好不容易反复车反复试,锥度车标准了,小托板一旦复位再回来又不准了。我用放大的方法改革了一下效果还不错,方法如下:找一只宽度略小于中托板宽度的椭圆形不锈钢菜盘,横割一大半下来将割边这头固定在小托板后面的下方,盘子园边不要长出中托板的后边,调角度转小托板时盘子也跟着旋转,一旦试好角度就可在中托板远端中间位置与盘子画一条标记线,这样一来当小托板复位后再回来角度基本是准的,因为放大了若干倍,后面的标记线要比前面的刻度线精确多了。

网友:
还没床,学习了

楼主:
那两个螺丝真不好拧,板子伸不进去。还得把14的板子磨薄了。

网友:
小拖板是独立使用的基本就是车锥度用的 或用于车多头螺纹
用大拖板时小拖板不会印象加工精度的。

网友C:
大家手动的时候也用大拖把么?进刀太快了啊。。。。小距离又不值得用自动走刀,还有,自动走刀快结束时,是不是要手动走一点,也要用到小托板进刀,我也是新手,现在也没敢动那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家手动的时候也用大拖把么?进刀太快了啊。。。。小距离又不值得用自动走刀,还有,自动走刀快结束时,是不是要手动走一点,也要用到小托板进刀,我也是新手,现在也没敢动那个地方

       车床有三个拖板,常用的就是大拖板和中拖板,小拖板也就是车锥度的时候用用,加工其他的都是用大拖板移动,进刀快慢全凭自己的手掌握,怎么会太快呢?
        自动走刀快结束的时候,可以用手摇动大拖板再走一点点到达理想的位置。也不需要动小拖板。手动加工的时候,左手摇大拖板,右手摇中拖板,双手配合,很自然的动作,纵横进刀量自己掌握,很好玩。
        车锥度的时候,调好小拖板的角度,右手摇小拖板手柄,车刀到达适当位置,最好是将拖板固定(分离自动进刀齿轮不让丝杠转动、按下开合螺母将大拖板锁定在丝杠上)接下来右手摇动小拖板手柄,进行锥度加工,到头后退开车刀,摇动小拖板,车刀回到起始位置,摇动中拖板,车刀到位,摇动小拖板,进行锥度加工,反复进行,即可获得理想的工件。

网友:
各有各的方法,达到目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