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新手入魔的六点建议以及新手飞机选型,欢迎老鸟拍砖

楼主(2011-05-05):
新手入魔六点建议:
一是必须先练
模拟器
,要不然光修jj都能把你的兴趣磨掉;
二是起降是最体现技术的,即便是高手,起降时也会出现意外,jj起降要点主要是一是做到迎风起降、二是降落时油门最好降到1/3~1/4、同时机头上抬(注意一下客机起降时飞行姿态,一样的)速度降到不失速;
三是练习特技动作时要有高度,不要太低,不然意外经常发生(本人就好低飞,常摔机);
四是新手建议直接买百元左右的成品机如md小赛、翼龙、飘飘等,练手找感觉,不建议直接自己制作飞机,一点小小的瑕疵可能花很长时间解决;
五是一定要在论坛里多潜水,掌握动力配置、飞机制作方法、飞机结构、翼型特点、飞机重心配置、拉力先等等技术问题(我可是每晚上看到2、3点,一直看了2各月)尤其是拉力线,许多新手不知道其重要性,紧紧是比葫芦画瓢,飞机做好了,试飞就是秒炸,但不知道其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建议新手初期买成品机的原因;
六是身边最好有老魔友指点一下,飞机能飞起来还是需要很多技术支持的,要不然入门时间会很长,窗户纸很薄但新手很不好捅破哈!
以上也是我的一点经验,入魔4月,已经爽飞纸飞机、飘飘、微风,凤凰、翼龙,超爽!祝魔友都早日爽飞!!
其次是新手关注的应该选用什么机型:
我们魔群有最初的三个人(我是第三个),3各月快速发展到12、3个人,快速扩大,因为近两个月接触的大部分都是新手,经常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已经爽飞纸飞机、飘飘、微风,凤凰、翼龙等等集中常见机型,感受颇深,下面就这几种机型简单谈谈个人感受。
1、纸飞机:这是我入门机型,制作了3架,前2架基本上是找感觉,第一架最悲惨基本上是没飞起来,秒炸了几十次,很郁闷!第二架爽飞!其实现在看来问题很简单,就是
电机
抬高安装后(制作了一个电机台,高出翼面)拉力线基本是与翼面平行,没有上拉穿过重心。很多人喜欢他大多数是因为制作简单,其实个人感觉新手不建议拿这种机型练手,三角翼滑翔能力较弱,新手反应时间较短。
2、飘飘机:优点:动力后置不易摔桨,尤其是成品机超级耐炸,号称不死鸟,缺点:80cm翼面太小,滑行能力不好,飞行姿态一般,基本是上手后就不玩了
3、翼龙:优点:与飘飘机属同种机型,翼展达到1m,滑翔能力很好,具备一定抗摔性,缺点:与飘飘成品机相比抗摔性有所减弱,但只要腰部加强,抗摔性大幅提升
4、微风、小赛:同种机型,有制作能力的直接做微风,相对简单,由于动力前置,适合有一定飞行基础的魔友
5、凤凰:群里的魔友买的1.38米的凤凰也很不错动力与飘飘一样,在机翼上部,滑翔能力超好,速度适中,适合新手练手
最后:总结一下这几种机型,建议新手先买一架成品机练练手,随后有手感了,慢慢按照论坛介绍再一起制作,一是少走弯路,二是制作也是一种乐趣。
新手机型顺序(个人建议):翼龙、凤凰或飘飘-》纸飞机-》微风、小赛。
近期也将针对拉力线等问题和大家近一交流,我将结合图片总结“白话拉力线”,敬请大家支持!!
最后祝大家都能爽飞,实现自己从小飞翔的梦想!坚持、再坚持,爽飞就在眼前!!!

网友A:
这个要收藏。
我现在在玩电直,等开始练3D后,就准备再试一试固定翼。

网友B:
期待楼主的“白话拉力线” 加油

网友C:
第二条降落的稍微改一下把 航模降落时速度和大型飞机根本没法比
如果降落时机头拉高很容易失速 尤其是逆风 基本上抬头降落都会小炸
正确的起降方式是在
1飞机在自己前方45度左右时收半油门 进入四边航线的最后一个转弯 转弯同时降低高度
2 最后一个转弯之后对正跑道 这个时候不要紧张 因为飞机很可能正对着你飞过来
3摆正航线后 尽量保持飞机的平衡 不要抬头 根据风的情况收油门 如果偏了 要用方向舵对正航线 副翼保证姿态
4平稳降落后也不要放松 继续控制方向 不然飞机歪了就会到路边啃草
在练模拟器中多练练转弯 等任何角度的航线都能飞时 降落就相对简单了

网友D:
这个确实要顶,俺当年没有模拟器没有成品机,那个艰难啊。

网友E:
有道理我也做了个纸飞机没飞起来,但是制作过程中找到些感觉,也算有点收获,现在做了个1米的飘飘,还没飞,感觉有戏,无动力时滑翔很好。

楼主:
玩飘飘如玩微风,中单微风特技效恩果很不错

网友F:
顶了 我是新手正愁怎么入门呢

网友G:
支持原创,支持技术贴!
谈的经验教训比较中肯,建议新手酌情采纳.

网友H:
分享一下我的起降和加强,应该有些用。
公布载机改造细节:
翼台挖孔,可以大幅提高抗侧风稳定性。
开扎带孔,方便固定电池。
加装升降舵舵角加强杆,有效提高平尾硬度和动作精度,极大提高升降舵可靠性。缝纫+502工艺。
加装后翼台柱支撑碳杆,强化尾杆强度,有效减少变型和共振。
我的经验是新机上天前,必须严格的检查,验证好各个舵面及重心的设定是否正确。
1.重心应该越准越好,只可偏前不可靠后;
2.副翼舵量应不同机型而异,高翼台>上单>中单>下单;
3.其余舵量的比例,副翼>方向>升降;
4.越重的飞机起飞应该滑跑越长,离地速度应该越高;
就想到这么多。
另外一个点,拉力线只是小飞机需要,超过1.5M的基本可以不做右拉,更大的就更不严格了,双发因为使用正反桨搭配,所以是没有拉力线偏移的。

网友I:
对于降落我提几点意见,刚开始联系降落的时候,最好找有高草的地方,当能达到降落时不是很远了,再练低空飞行,然后再找平整的地方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