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成了电子杀手........

楼主(2011-05-05):
这段时间来真是超级倒霉,这一两个月居然连烧了好几个电子设备,一个B6、一个DIY的充电器、一个电车充电器,一块AMD的CPU,一个花牌电机,还有两个md933.......
今天下午,450上的AR6200接收忽然又傻了,折腾了半天都没反应,干确拆开来看看,发现里面有不少灰尘和泥沙,用扫子清扫干净后居然又正常了~
可惜开心不到一个小时,半路上电车的控制器又坏了,估计是mos管短路,推都推不动,只好拆掉电机线后推了半个小时才回到家,累死我了.......

看来今年运气真的不行,这两个月因为电子设备故障已经惨炸了三次,以后飞JJ时得小心再小心才行,谁知下次又坏什么........

网友:
杀你的花。。。顺便默哀下。。。

网友:
清明节没去烧香吧

网友A:
什么电车推都推不动?电动自行车啊? 关了钥匙门不就推得动了吗?

网友:
去烧烧香吧

网友:
看来得请个大师做场法事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车推都推不动?电动自行车啊? 关了钥匙门不就推得动了吗?

是电摩。控制器的mos管短路了相当于把电机的电线短接,电机转得越快,反向扭力就越大,推起来非常费劲.......
你把飞机上的电机短接起来试试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主无语了。表示亲切慰问

楼主:
今年清明我可是扫了好几口墓,叩了不少头啊........
不过,香还真没烧过一支,全是家人烧的~

网友:
玩橡皮筋模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摩。控制器的mos管短路了相当于把电机的电线短接,电机转得越快,反向扭力就越大,推起来非常费劲.......
你把飞机上的电机短接起来试试就明白了~

电机定子没电流也会那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定子没电流也会那样吗?

当电机转动时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了,和发电机一样原理~
电车上的电子刹车系统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工作的~

网友:
  穿条红裤衩

网友B:
动电子设备前带根防静电腕带吧。特别是MOS管是很怕静电的。: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电子设备前带根防静电腕带吧。特别是MOS管是很怕静电的。:loveliness:

我坏的那些东东都是正常使用时坏的,又不是我手痒拆开后搞坏的,关静电啥事?

网友:
平时一定要注意保养啊!

网友C:
楼主不会是本命年吧!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电机转动时定子线圈切割磁力线就会产生电流了,和发电机一样原理~
电车上的电子刹车系统就是利用这个原理来工作的~

可不达到一定转速是很难感觉得到有阻力的

网友:
lz的身上带很强的静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达到一定转速是很难感觉得到有阻力的

电车直驱电机的KV值非常低,而且大电机的效率很高,无须高转速,只须用手慢慢转轮子就能感受到很明显的阻力~

楼主:
真不关静电的事,我在南方的,这两个月的天气较为潮湿,人的身上是很难积聚到高压静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会是本命年吧!哈哈。。。

本命年还没到~

网友:
飞别人的机,让别人无机可飞.

网友D:
我一个月坏了两个933,一个电机,一个尾舵机 ,买了三个260mg,结果飞了两次就坏了一个。。。

网友:
楼主带电,鉴定完毕

网友:
lz电脑上有个熊猫烧香的软件,下一个装上就好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心啊

楼主:
今天下午,在飞了7个起落后,换电池时AR6200又坏了,又接收不到信号,都不知是接收坏了还是控坏了,郁闷呢........
还好不是在空中失控,不幸中的大幸啊~

网友:
LZ得罪了神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个月坏了两个933,一个电机,一个尾舵机 ,买了三个260mg,结果飞了两次就坏了一个。。。

同病相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