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电机齿轮问题

楼主(2011-05-05):
电机的齿轮T速越大,就代表浆的转速越高,反之马达的转速就会减少,这样是否可以起到省电的作用 我现在是13T 1400KV的电机,如果换成15T 油门曲线时候可以降低,起到省电,降低温度的作用~~忘高手回答

网友:
如果电机扭力不够 再大的T数 它转数还是上不去 LZ用几S电池?450上面吗?怎么会是1400KV? 如果3S该是3600KV以上 6S 1800KV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机的齿轮T速越大,就代表浆的转速越高,反之马达的转速就会减少,这样是否可以起到省电的作用 我现在是13T 1400KV的电机,如果换成15T 油门曲线时候可以降低,起到省电,降低温度的作用~~忘高手回答

不是油门小就省电的,电机负载较大时小油门可能比电机负载较轻时的大油门还耗电,而且电机转速过低时效率反而更低了,想省电只有降低大桨转速提高螺距,如换更小T数的电机齿同时提高螺距更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油门小就省电的,电机负载较大时小油门可能比电机负载较轻时的大油门还耗电,而且电机转速过低时效率反而更低了,想省电只有降低大桨转速提高螺距,如换更小T数的电机齿同时提高螺距更省电~

高螺距低转速不见得就省电 想省电在于转速和螺距的配合

楼主:
我的425 机

网友:
食多饭肯定做多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