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把主轴拆下来了

楼主(2011-05-05):
因为要换轴承 之前把套筒从机头上拆下来了,不了解主轴的结构一直没敢拆主轴,手里有个西湖台钻,看看说明书,上面画的结构图比较详细,终于敢下手拆了

另外想问下,这个轴承,装配的时候和主轴配合的比较紧,是靠敲进去的吗,还是有专门的工具来装轴承的

网友:
轴承不都是靠敲进去的么? 如果不是敲进去的.会有0.03的匡量

网友:
加热膨胀大法!

楼主:
我觉得装配的时候,敲不是太好的工艺。
设计一个好的工装,压进去才OK

网友A:
轴承一般都是有专门的压力机。压进去的。

网友B:
槽钢焊个框架,一个小千斤顶!我就是这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槽钢焊个框架,一个小千斤顶!我就是这套!

这个办法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装配的时候,敲不是太好的工艺。
设计一个好的工装,压进去才OK

对头,还有轴承加热法,液氮冷却法等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承一般都是有专门的压力机。压进去的。

用这家伙

楼主:
加热法是把轴承放机油里加热吗 一般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貌似不要超过120°

网友:
敲进去?野蛮装法,要压进去.

网友:
讲讲怎么拆的?
从上面用锤子砸?

楼主:
先把套筒上端,主轴上的螺丝拿掉。然后在一点点敲下来,敲的时候下面用木头垫着。反正轴承是要换的,敲下来也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