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了地平线显示功能,在浓雾里飞也不会炸了,摄像头坏了也没关系

楼主(2011-05-05):
 看来这个功能还是很重要

分不清天地线的时候,从画面上看往往搞不清飞机的姿态

或者摄像头坏了,从画面上也搞不清姿态

忙活了半天,终于加进了地平线显示

比数字显示的角度直观多了

飞的时候只要保持地平线在屏幕正中水平,就是飞机在平飞

视频拍得不是很清楚
将就看看吧
姿态测试,精度<1度

视频发不来,发个链接好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Y0NDc3ODY4.html

网友A:
建议加入爬升/俯冲角度提醒功能

很多飞机最佳爬升角度都在10度左右

这样可以增加FPV便利性 又比鼠标指点飞行更接近于VIDEO PI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加入爬升/俯冲角度提醒功能

很多飞机最佳爬升角度都在10度左右

这样可以增加FPV便利性 又比鼠标指点飞行更接近于VIDEO PILOT

嘿嘿,这个早有了
看图

网友:
 顶老大了,赶快上试飞视频啊!!!!

网友:
这个显示方式挺好,很多人说FY的OSD界面不好,我觉得这个创意就很不错。

网友:
这不是OSD吗?

网友:
顶!这项必须的!

楼主:
 最新改进:

*增加了地平线显示功能

*将姿态测量速率增加到了50hz,也就是每秒50次姿态输出

*回航角度和高度同步输出到数传口

 这意味着,这下可以全仪表飞行了!!!!

可以不要摄像头,或者在漆黑的夜里,仅仅依靠仪表读数,可以保证平飞,随时知道高度速度,随时知道回家的方向和距离,依照屏幕提示,就可以把飞机开回家,哈哈,爽不?

网友:
支持楼主.可以悄悄PM我哪有卖吗??

网友B:
界面好像也太复杂了点,飞行看得过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新改进:

*增加了地平线显示功能

*将姿态测量速率增加到了50hz,也就是每秒50次姿态输出

*回航角度和高度同步输出到数传口

 这意味着,这下可以全仪表飞行了!!!!

可以不要摄像头, ...
看你的描述,不用很大的带宽就能将这些数据传回对吗?是否意味着可以用大功率低带宽的设备将数据传回?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啊,很像很乱,看FPV还是看这些字?

网友D:
啥时候能上天     :loveliness: :loveliness:

楼主:
引用 网友B:
界面好像也太复杂了点,飞行看得过来吗?

这个是完全界面。很多不是很重要的显示都可以关闭的
飞行中主要关注地平线,基本就可以保证飞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的描述,不用很大的带宽就能将这些数据传回对吗?是否意味着可以用大功率低带宽的设备将数据传回?

传这些数据只需要很小带宽,最小没算过,估计9600波特率都可以的
不过程序里已经设定了为115200的波特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啥时候能上天     :loveliness: :loveliness:

已经上过天了,平衡功能测试了没问题
只是上次去运气不好,一开始就把方向舵机摔扫齿了,没试成自动驾驶
近几天就会测试自动返航

网友:
自动驾驶要有 副翼 方向舵自动切换

网友:
怎么增加的

网友:
 这个真的强大

网友:
啥时候出成品呀。

网友E:
每人的需求不一样 ,满足大多数人的愿望,不想看可以屏蔽,可以个性化设计。

那几家的产品为啥不这么设计呢?设计师的需求和用户的需求不一样,设计师旁边朋友的需求也和大多数模友的需求不一样
还是希望 其他家OSD 的设计师醒悟。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几家的产品为啥不这么设计呢?设计师的需求和用户的需求不一样,设计师旁边朋友的需求也和大多数模友的需求不一样
还是希望 其他家OSD 的设计师醒悟。

 这么说本家的设计最强大咯?哈哈

其实别怪其他的OSD设计师,界面编程不是个简单的事情啊
增加一个显示内容,要麻烦些
要把它改成可开关的,又要麻烦更多
要改成可调整位置的,还要麻烦N个更多
要同时显示很多信息,同时还要运算,还要即时通讯,CPU速度吃不消啊!
我这个128kB的FLASH空间,代码都占了一大半了,马上就要抵满了都
搞那么多,用户不接受,觉得多余,那不是白搞了

网友:
功能比较强大。地平线这个创意很实用。让JJ飞起来更简单直观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编程的 问题 那是看 开发团队了

关于 CPU和 flash 是否可以 先在计算机上设定 然后烧录到 OSD 上 ,总归每个人不会把所有参数都显示在屏幕上吧。
(外行话)

几个再来几个建议
1、航点设置  到一个航点时  可设定  1、拨一次开关 继续到下一个航点 ,不然就盘旋 利于观察地面
                                 2、盘旋 N 圈 (左旋OR 右旋) 后继续下一个航点 ,0圈就不盘旋。

2、可设定电压 或 电量或 高度声音 提醒 ,报出值最好, 不报出数值 ,亦可。

3、 可设定 电压 或 电量到一定时 必须回航 。已有模友玩高兴了,忘记看电压了,然后就提控 找飞机了

4、回航 到头顶时 自动降低到 设定值 ,(不是巡航高度)在头顶500米时 也不好找飞机。

字体大小是否可以设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编程的 问题 那是看 开发团队了

关于 CPU和 flash 是否可以 先在计算机上设定 然后烧录到 OSD 上 ,总归每个人不会把所有参数都显示在屏幕上吧。
(外行话)

几个再来几个建议
1、航点设置  到一个航点时  ...

既然容量都可以允许最大的程序存在,何必来回换大和小的程序呢?
1、3、4 都不难。
2。声音实现就比较麻烦,要语音更麻烦,实用点就跟3一样,界面上直接出字符提醒。
MAX7456就这个鸟样,16*30个字符界面,没得选。
我的OSD布局,用的小字体,字符是小了,可这字符间距没法改,看起来比较空旷。

网友:
字符间距没法改,我觉得尽量少用文字多用图标,合理布局才是正解。
占一个字符的图标,完全可以做得比几个字母或汉字更易懂。
经纬度完全可以交替显示,俯仰、横滚可以做成3种图标,代表正负角度和0度
回家的角度不用太精确,也没法做到很精确,我直接用一个H+箭头代替了。
如果航向角的线条图示做得再细腻一点,我觉得航向角的数字显示也不必显示出来的。
这是我DIYOSD界面的理解,希望抛砖引玉,大家也来出出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E:
编程的 问题 那是看 开发团队了

关于 CPU和 flash 是否可以 先在计算机上设定 然后烧录到 OSD 上 ,总归每个人不会把所有参数都显示在屏幕上吧。
(外行话)

几个再来几个建议
1、航点设置  到一个航点时  ...

1做是可以做到,太麻烦不说,估计用的人不多
2要做在地面站上
3容易造成麻烦,可能电没用完就返航了,也可能快没电了还在飞,毕竟精确估计电量很困难的,不同电池、新旧电池差异都很大
4这个建议相当好!非常有必要,我打算采纳这个建议,立马把这个自动降高功能加入程序中

我使用的max7456,这芯片字体处理相当麻烦,在程序里切换字体不大可能,不过我提供了字模编辑软件,用户可以自己用电脑编辑字体符号什么的,可玩性大大增加

网友:
1 是剽窃 某个无人机的设计 不是我想出来的 嘻嘻,应该有应用价值的。

我就是因为 *** OSD 可以选大小字体和具有雷达显示功能才废了 **OSD 的。

大字体在小显示器上具有优点,为了第一个OSD 我购买了低价的15“电视机画面惨不忍睹,并且15”显示器还不好携带。
换了另外一个OSD 后可以显示大字体,直接用JDX 990 ,界面清晰(实际上我是眼花了,小字体看不见)

另初学者(我)不会看角度和方位,所以选取具有雷达功能的OSD,飞熟悉了可能不需要,但我还没练出来。

关于声音,我想早晚你要出自动跟踪天线,象老鹰树那样集成在地面吧。老鹰树的功能和显示真的很好,但似乎要加第三方平衡系统,所以就没有购买。
建议参考X650的4轴似乎是4个相机输出,可控制相机定时拍摄,相机2轴平衡,硬件先预留接口。多几个口没准会用上。

网友:
请问可以在滚转、倒飞情况下是用地平线吗?谢谢!

网友:
很好很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