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的是没的办法了,告高手来帮忙

楼主(2011-05-05):
前几天在论坛一个买旧版的三爷21A的发动机,买了个,到手后拿汽油清洗了下,装好,发动。。。。。发了一个小时也没着。。。。第2天继续。。。。终于发着了,可是问题来了,着一会就没了  怎么调都没的用,排气管里面有好多油,倒干净后,再发动,有可以着6-7秒了,着的时候高速上不去,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熄火后,进油管还往化油器里进油,都把化油器和机器灌满了,到干净后还是一样,拨几下桨后化油器就往外喷油,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搞都搞不好,高速来帮忙看看

楼主:
熄火后,进油管还往化油器里进油,都把化油器和机器灌满了,到干净后还是一样,拨几下桨后化油器就往外喷油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怎么发动机不着了,还往化油器里灌有呢,都会满出来了,把机器淹死了

网友:
处已经被他享用了   留给你的只是老弱病残

网友:
油箱的油位太高了吧  发动后的声音很沉闷? 三爷新机有时候都不靠谱。。。LZ自求多福吧

网友:
前几天在论坛一个买旧版的三爷21A的发动机,买了个,到手后拿汽油清洗了下,装好,发动。。。。。发了一个小时也没着。。。。第2天继续。。。。终于发着了,可是问题来了,着一会就没了  怎么调都没的用,排气管里面有好多油,倒干净后,再发动,有可以着6-7秒了,着的时候高速上不去,怠速不稳定,老爱熄火(看发动机老化成度,压缩够不够),熄火后,进油管还往化油器里进油,都把化油器和机器灌满了,到干净后还是一样,拨几下桨后化油器就往外喷油(油箱太高了,油箱的最高液平面不要超过化油器),怎么会这样呢,怎么搞都搞不好,高速来帮忙看看
先解决油箱位置,再起动调整,不行再看压缩。

网友:
油箱液面太高,造成机器富油状态。鉴定完毕

网友:
油箱相对于发动机的高度过高。

网友:
旧版发动机未必是旧的(老口了的),也可能全新。

据你所述,属富油。向内调整油针,直至有油从排气口喷出,且能稳定运转。。。。
在近磨合终了。再继续向内旋紧油针,直到排气口无黑油且发动机稳定高速运转。。。。磨合OK

网友:
钢筒装反了

钢筒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