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大难题,请大家伙来帮一下忙,谢谢

楼主(2011-05-05):
刚收了一个二手天地飞6A,装上模拟器,先设置通道,没设置错的,油门在3通道,
然后校准中立位置,
第一次,把油门拉到最低校准,        显示第一张图片“通道3未至于中立位置”,一开始模拟油门拉在最低位置的时候飞机就会往前跑。
第二次,把油门拉在正中间校准,     显示第二张图片“通道3校准中立脉冲在1.52毫米”,开始模拟油门还是拉在最低位置飞机还会往前跑,但是比第一次小,
第三次,把油门拉在正中间稍高一格,显示第三张图片“通道3校准中立脉冲在1.39毫米”,继续模拟,油门拉在最低位置,不会跑了。
我的问题来了,在真机上面会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真机会不会我油门拉在最低,一开机,电机就转动了?
请教各位,是控有问题吗?我问了卖的人,他也说的不清不楚的。有写东西和他的描述也不大一致,使我有点担心,对了,卖家说油门拉最低,真机开机会转动的,说这正常,是吗

第一次

第一次

网友:
不知道你的是啥模拟器 一般校对通道中立位置的时候有一个选项 点一下就是不管在哪 那个位置就被确定为中立

可以试一下

你的油门微调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在中间位置

楼主:
是xtr模拟器,油门微调在正中间

网友:
 电调的油门行程都可以设定的,如果你喜欢,可以设置成1.5-2us为全行程
所以你的担心是完全没必要的!!!!!多潜水,少问!!

网友:
校准的时候就要放在中立位置的。我的模拟器跟你一样。设置好中立点后,你选“通道分配”。再按照程序走。游戏刚开始油门也在中立位置,如果在最低位置就会大奖扫地。飞真机油门在最低位置是不会启动的。你试想下如果飞机一接电,就转动起来,那每次接电不是要冒着生命危险?你去认真看下模拟器的说明书吧

网友:
本来是沙发的。手机打字太慢,变地板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说这控不是坏的吧

网友:
你把舵机插在接受机上,打舵有无反映就知道了。不过看模拟器显示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全部正常。担心没有必要的。模拟器和真飞是有点区别的。

网友:
我都是自动设置通道,把所有通道置中,然后最低下提示设置一通道也就是副翼打到最右,然后提示设置二通道!按照提示做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