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槽铣刀与两刃铣刀有区别吗?

楼主(2011-05-05):
如题!问了几个商家,都说是一样的?事实是这个样子的吗?

网友:
对,键槽铣刀就是两刃铣刀,只是大家叫法不同,属同一产品。

网友:
键槽铣刀是大类别,两刃三刃四刃是结构! 你应该跟买东西的说买两刃的键槽铣刀

楼主:
那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两刃铣刀就是键槽铣刀的一种?

网友:
好像不是这样,键槽铣刀好像更短。

网友:
你去超市买刮胡刀有单刀片的,有双刀片的,有三刀片的。但单双三刀片的刀不一定是刮胡刀,可以是女人用来剃脚毛的体毛刀 所以不能理解为两刃三刃的刀就是键槽刀哦

网友A:
两刃铣刀是键槽铣刀,键槽铣刀故名思意是铣键槽的铣刀,它属于定尺寸的道具,它铣出来的键槽尺寸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键槽铣刀的端面没有顶尖孔,可以直接向下进刀,而不会像普通的三刃铣刀那样由于中心有顶尖孔而不能直接向下进刀,如果直接向下进刀,就会被中心孔顶住,从而发生断刀的事故。而只能从侧面进刀,或者边走刀,边进刀。三刃铣刀是普通的立铣刀,对铣刀的外径没有像键槽铣刀那样有精度的要求。故而用普通的立铣刀铣键槽则达不到键槽铣刀那样的精度。这两种铣刀在铣削时,对铣削三要素则没有什么不同。

网友:
键槽铣刀可以钻头一样往下扎。 头部的横刃是连上的。
普通的力铣刀的横刃是不连接的类似“空心”的样子。

网友:
高手用钻头都能磨成两刃铣刀————听说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刃铣刀是键槽铣刀,键槽铣刀故名思意是铣键槽的铣刀,它属于定尺寸的道具,它铣出来的键槽尺寸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键槽铣刀的端面没有顶尖孔,可以直接向下进刀,而不会像普通的三刃铣刀那样由于中心有顶尖孔 ...

两刃的不一定是键槽刀哦!立铣刀也有两刃的

网友:
看了很多资料,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键槽刀立铣刀真正的区分在那里,反正能够正常铣就行,要求没那麽高。
最重要的一点是不管几刃, 插铣用的刀刃要长过铣刀的半径。至于用几刃铣刀则看工料材质而定,刃数越多越易粘刀。

网友:
这是最专业的解答!!

引用 网友A:
两刃铣刀是键槽铣刀,键槽铣刀故名思意是铣键槽的铣刀,它属于定尺寸的道具,它铣出来的键槽尺寸能够达到很高的精度,而且键槽铣刀的端面没有顶尖孔,可以直接向下进刀,而不会像普通的三刃铣刀那样由于中心有顶尖孔 ...
顶起来 以前不知道这两种刀的区别 也是专门咨询了刀具专家就是这样解答的 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
键槽铣刀应该是全刃的,可以直接下切,普通铣刀就需要先打个底孔,当然合金铣刀一般都是全刃,随便用的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的有道理,
我也是老想问问这个事

网友:
键槽铣刀有一个过中心的横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事我终于搞明白了,谢了

网友:
两刃立铣刀和键槽铣刀是不太一样的。从外形上看,虽然都是两刃,但键槽边刃的旋转角度小很多,更像钻头的旋转角度,适于钻孔;而立铣刀的边刃旋转角度更大,适于用边刃的切削。从精度上说,键槽铣刀的外径要精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刃的不一定是键槽刀哦!立铣刀也有两刃的

我使用一个双刃铣刀,钻孔下刀得时候机器抖动比较厉害,还断了两把刀。
我就在想这个双刃铣刀是不是就是立铣刀。

网友:
基本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