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准备动手制作一架滑翔机 有一些技术问题请教

楼主(2011-05-05):
准备自己动手做一架大一点的带动力滑翔机  翼展3m以上 电动  最好一块电池能飞个10分钟20分钟的 以前做过很多航模 手工肯定没问题

现在有点技术问题请教  第一个就是翼型 以前为了图方便 只用clark Y  帮忙推荐几个滑翔机用的翼型 或者说这类翼型有什么特性 我自己找也可以  有激光机

                                          第二点是以前看别热玩滑翔机都是没副翼的 那个好飞吗
                                          准备玩牵引起飞   牵引脱钩怎么弄啊  还有过载大不大 对机翼结构有没有特殊要求没
                                          还有垂尾容量多大最好

刚准备玩滑翔
虚心求教

网友:
首相要明确一下您要做的滑翔机的特性。
热气流的?还是兼顾速度的5b?
这对翼型的选择是有差异的,至于选择什么翼型,您需要确定飞机的特性。

热气流机可以没有副翼,但是3mi的可以做襟翼。这个可以参考AVA

牵引起飞其实也可以是皮筋弹射起飞,弹射钩安装在重心前多少里面呢?FLAP支招!
牵引起飞,对机翼要求比较高,DBOX的机翼结构应该的吧。

垂尾说不好。

天使论坛有几位滑翔机的老鸟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提的问题并不能一概而论,要保证第一次制作就可以成功,建议您还是找一个成熟的图纸参照比较好。因为滑翔机采用的翼型也好,升力面积也罢,尾力臂的长短,垂尾面积等等,都是通盘考虑,全局统筹后优化而得出的结果。
滑翔机有没有副翼,一部分要看你要飞什么科目,并不一定要有。国外有很多模型只要RES操控,就是方向舵、升降舵和减速板,并不一定非要副翼不可。如果打算飞山坡,竞速或者其他的,有副翼的模型自然有一定的用处。一般来说,有副翼的模型机翼上反角很小,转弯更加灵活(因为可以和方向舵配合)。至于飞行时间,热气流滑翔机即便没有任何动力,也可以轻松飞个二十分钟。适合滑翔机的翼型很多,根据飞行科目需要进行选择,楼主可以多潜水,看看前面很多技术讨论贴。
至于牵引起飞,不知道您说的是固定翼牵引还是绞车牵引(3米以上翼展的模型已经不适合用橡皮绳弹射了)。
既然是电动模型,为什么还要牵引呢?如果是固定翼牵引,牵引绳一般通过机头前端的开口,在机头内靠专用舵机释放,但你的模型既然是电动的,机头被电机占据,显然不能安排,除非做成背推的布局。如果是绞车牵引,牵引钩位置在飞机重心位置往前15度的夹角范围内安排即可,越靠前,牵引轨迹越平滑,容易操控,但爬升慢;越靠后,牵引轨迹越陡直,争取高度大,但难以控制。如果采用绞车牵引,对机翼的强度要求还是很高的。可以采用手写板先生介绍的D盒结构,也可以用碳纤材料加固翼梁,同时采用强度足够的碳棒或碳管做插销,直径应该在8毫米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以前是玩油的  最近准备换换花样所以到这来提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我继续潜水看自前得帖子了

网友:
三翼机的回复很到位啊!做滑翔机工艺要求不低哦,3m太大了,新手先做个1。5米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