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XYZ行程为300*200*300,多大的光轴才可以雕铣铁材料?

楼主(2011-05-05):
问:雕刻机XYZ行程为300*200*300,多大的光轴才可以雕铣铁材料?
打算买SBR35的,不知道合适吗?
我的主轴电机是1.5KW的3轴承主轴。走刀和进给多大合适?

网友A:
这不是单看光轴的 机架也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单看光轴的 机架也很重要。

机架打算用双槽钢对焊成方形钢,机架结构是类似普通铣床的结构。

另外想问,光轴做的精度比小潘家的BF20V钻铣床精度高吗?

网友A:
那是费俊家的东西 光轴的精度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除了受力变形外还有直线轴承的精度问题,一般的直线轴承精度不高,玩玩还可以。燕尾结构是经过时间的沉淀的设计,精磨刮研后精度是无可挑剔的,缺点就是摩擦大阻力大,长时间工作易磨损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是费俊家的东西 光轴的精度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除了受力变形外还有直线轴承的精度问题,一般的直线轴承精度不高,玩玩还可以。燕尾结构是经过时间的沉淀的设计,精磨刮研后精度是无可挑剔的,缺点就是摩擦大 ...

非常赞成这说法,低速的场合燕尾是最好的选择了,精刮后的精度与刚度都是非常的好,贴塑后摩擦阻力可以达到很小,磨损也减小很多。还有一种滑动方轨,非常适合重载的场合比如牛头刨的导轨,磨床的Z轴也是方轨,有空也玩玩方轨。

网友:
可以参考下不马虎做的,

网友B:
不马虎前辈的光轴滑块做得确实精彩 只是外协的话成本会直追线轨 而且不马虎前辈最终也没公布效果 那种结构从理论上来说也不是全无破绽 难保不会有问题

小弟的雕刻机设计也是用光轴的 不过不是带托的 就普通光轴 35和30的 滑块是法兰直线轴承 拿回来随便打了下表 近法兰端跳动2丝 远法兰端5-10丝 光轴的精度 还是不要抱太多希望 当然也可能是因为小弟打得随便 得出的数据不正确 等装配的时候再仔细打吧

小弟的机器也是槽钢焊的 不过是并工字 而不并方管 方管的受力结构确实优越 但一来工字钢的抗弯性能确实超强 二来方管会谐振噪音 于是打算从结构上补偿工字钢的抗扭性能 实现更强的刚性 更小的影响

最后就是带托导轨要不得 带托导轨和线轨一般装法 要依赖机身的平直度 钢材本身就好变形 槽钢更加好变形 槽钢焊接.... 那变形 就是可以预料的了... 用带托导轨 或者线轨 那有得烦了 还有带托导轨的滑块是开口的 强度有待商榷

叽歪了许多 不知有几分说对了 希望不会误导前辈

小弟的机架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1728

部件大都采购好了 也有些小进度 没人关注 也懒得继续上图  准备做好之后在发图的

网友:
35这个行程还可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马虎前辈的光轴滑块做得确实精彩 只是外协的话成本会直追线轨 而且不马虎前辈最终也没公布效果 那种结构从理论上来说也不是全无破绽 难保不会有问题

小弟的雕刻机设计也是用光轴的 不过不是带托的 就普通光轴 3 ...
不马虎只是没发加工视频,加工好的零件还是发出来了的哦。

网友:
学习了 ,我到打算用槽钢  ,粗加工后热处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