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86驱动可否用于57电机 发现一种86的原装驱动 不知有前辈用过吗?

楼主(2011-05-06):
淘宝上发现一种号称是A5109-9412K型的东方86电机原装驱动 说是3A的  打算用它驱动57的3A电机 不知是否能行 请问一下有没有前辈用过这个驱动的?

网友A: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楼主的名字勾引 进来的  好好强悍的名字

 疯都疯了 不然怎么发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

貌似这个是分单脉冲双脉冲的 曾经见有前辈提过 不知还有什么玄机 不敢轻易入手的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貌似这个是分单脉冲双脉冲的 曾经见有前辈提过 不知还有什么玄机 不敢轻易入手的说

单脉冲双脉冲是和接口连接的接口,和步进电机没有关系的,你要考虑的是他是控制几相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

多谢指点 只是找不到资料 比较头大
引用 网友A:

单脉冲双脉冲是和接口连接的接口,和步进电机没有关系的,你要考虑的是他是控制几相电机的。

它原配的86电机是两相的 这个应该也是两相 淘宝上找了一下 有单脉冲转双脉冲的板子 用上它应该就可以了吧? 看了好多都说是MACH不能产生双脉冲 不知维宏卡能不能 小弟打算上维宏 感觉MACH问题比较多 不太适合初学者

感谢前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双脉冲日本用的较多,单脉冲是美国、欧洲、中 国等用的较多,是脉冲的传输方式而已,维宏D板不支持双脉冲。如果该驱动是单双脉冲可调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驱动只有双脉冲那只能把维宏的单脉冲转输出信号换为驱动可 ...

十分感谢 讲得太详细了:loveliness:  小弟今天找到一个A3986的PCB 就是淘宝上卖的最多那种3986板的PCB文件 做出来估计是能用的 3986现在才15一片 在纠结是买这个还是捣鼓3986玩... 米是问题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