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高频头问题

楼主(2011-05-06):
遥控器
和高频头是个什么关系?高频头安在哪里?高频头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啊.Am.fm.pm.2.4?

楼主:
WFT09遥控(WFTRF01-FM) 这个后面字母什么意思

网友A:
高频头好像可以加长遥控距离

网友B:
fm是调频信号!要长天线的,2.4g的是短天线!

网友C:
高频头是遥控器里面的一部分,作用是把反映控制信息的音频编码调制到可以远距离传输的高频信号上。通常高频头的输入信号是ppm/pcm,输出是FM或2.4G扩频信号。

网友D:
简单的说,遥控器主控板产生遥控编码信号,高频头产生载波高频信号,把编码信号附在高频载波信号上才能传输得远。AM、FM、2.4G都是指高频头发射方式。PPM、PCM是指遥控信号的编码方式,与发射方式可以有多种组合,例如PPM+2.4G、PPM+FM、PCM+FM等。

楼主:
7楼专业.高频头是装在控里面吗

网友E(2012-11-21):
有内置,外置,内置顾名思义就是固定了,不可换
外置的就可以换各种频率的高频头

网友F(2013-03-20):
学习了。太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