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的螺丝真不咋地!请教内六角螺丝头拧花了该怎么拆?

楼主(2011-05-06):
昨晚装机,马达座装到侧板上的时候,考虑到马达的震动,紧螺丝的时候稍微大力了点,结果就把一个螺丝头拧花了,M3的半圆头内六角。不知道以后要拆的时候该怎么办?还是上过螺丝胶的……
YT的螺丝也真是不咋地!

网友:
有头的还好说,暴力钳子

网友:
我的500E尾管座螺丝花了一个,也还不知道咋拆

网友:
上螺丝不是越用紧就越好,胶水多了是不会松,不过要拆的时候就要命了,好的螺丝刀是必要的

网友:
装之前全换冰人的螺丝

网友:
换固朗的螺丝

网友:
建议亚拓换杯头螺丝

网友A:
不要坏了螺丝就怪螺丝厂家,你先看看你的螺丝刀是什么质量。我敢说大部分人弄坏螺丝是自己用的螺丝刀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坏了螺丝就怪螺丝厂家,你先看看你的螺丝刀是什么质量。我敢说大部分人弄坏螺丝是自己用的螺丝刀的原因。
LS那意思YT螺丝用YT螺丝起子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不是用亚拓的起子就没问题。关键是亚拓的螺丝刀也不怎么地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现在的螺丝刀质量太差,误差也大,若是用了垃圾螺丝刀,什么螺丝都不安全,并不是说你这个一定是垃圾螺丝刀导致的,只是一种可能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螺丝刀的质量和精度非常重要。

精度不行的,刀头插入后旷量比较大,每个面只能一点点地方受力,这样很快就花了。

好的螺丝刀肯定是极大改善(不可能杜绝),我用国产两块五一个的电动批头,打滑的情况下,用亚拓螺丝刀能正常使用。对于螺丝刀没有对比、研究,但觉得亚拓的还是比较好用,主要是也没用过更贵的。都拿便宜的跟他比,没啥好比。但是,拧油机的3.0螺丝刀,亚拓不好用,手柄容易打滑,不如优尚。

再说螺丝,可以这样说,没有不滑的螺丝。见过把螺丝打成一个胶棒,然后用力拧进去的。这是百年工程,任何螺丝都经不起这样折腾。既然你认为这样更安全,就要付出代价的。但总的来说,杯头的更不容易滑。也别指望在网上随便买些螺丝就算是升级,大多数国产螺丝,还不如亚拓原装螺丝。当然,买到好的另当别论。

网友:
回答问题离题是不是都是得0分啊?不就是拆个螺丝嘛,没有那么难的啦,关键是工具,呵呵

哈模有售: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042696668&frm=

网友:
用电磨开成一字

网友:
标题

备受亚拓螺丝滑丝折磨,专门买了一套电磨,磨成一字拆下。换上冰人螺丝会好很多,但是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外螺丝刀也很关键。

网友:
买套好点的螺丝刀把,你的要是可以换的那种买刀头就行了,强度和精度不高的刀头会损坏螺丝的。怕拧过头了就买个扭力的螺丝刀,不过价格可不便宜!

网友:
同感!让亚拓250的螺丝折腾的蛋疼 电磨正解,但要小心别割坏侧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