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自己爱鸡的裸照。。。 。。。

楼主(2011-05-06):
混了这么久,也学YT侠拍拍飞机,发一些自己的爱机的裸照给大家拍拍砖。
鸡鸡很普通,相机也很普通,照相技术更普通!!!

忘记转过来

忘记转过来

3500KV+13T,悬停油门要70%,一个电8分钟不是问题!

3500KV+13T,悬停油门要70%,一个电8分钟不是问题!

工具

工具

一个PRO头罩闲置中

一个PRO头罩闲置中

工具2

工具2

网友:
JJ很干净,布线很整齐。

网友:
配件工具真多,嘿嘿

网友:
难得我也沙发一次

网友:
抢个板凳坐坐,鸡鸡不错啊

网友A:
楼主用的一体化脚架?建议换成分体的。
一体化脚架太脆,炸机时容易坏,而且容易把底板也搞坏。
我换过分体脚架后,飞高速航线时离地高度较低,大炸过几次,只是脚架的铝管弯了,掰一掰又可以用,底板和脚架本身都没有问题。

网友:
不简单啊真不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一体化脚架?建议换成分体的。
一体化脚架太脆,炸机时容易坏,而且容易把底板也搞坏。
我换过分体脚架后,飞高速航线时离地高度较低,大炸过几次,只是脚架的铝管弯了,掰一掰又可以用,底板和脚架本身都 ...

空机原配的,上次小炸就炸烂了,而已连底板也烂的不能用!好,我马上去买!

网友:
 中山哥的帖子一定要顶啊

网友:
咋没有炸鸡图

网友:
 来看中山兄

网友A:
还有一个小建议。
似乎电调的绑的位置偏低,大炸的时候容易炸坏。
建议把电调往前绑,可以相应在侧板上钻个小孔,至少让电调的底边和底部齐平。
回头我把我的布置照张照片,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个小建议。
似乎电调的绑的位置偏低,大炸的时候容易炸坏。
建议把电调往前绑,可以相应在侧板上钻个小孔,至少让电调的底边和底部齐平。
回头我把我的布置照张照片,给你参考。

好谢谢,等你的图!

网友B:
怎么要用低压报警器和电量显示器?

直接遥控器设置时间,这样不更简单么??

网友C:
中山兄,问你一个问题,你的飞越sport刚买回来时,尾传动轴的齿轮是不是不同心,大约偏离1毫米的样子?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喜欢选者合适长度的螺丝来安装! 实在过长的螺丝会打磨掉! 以期减重!有个很深的印象:航空科技一直在为减少每一克多余的重量而奋斗! 何况模型!  只是稍显麻烦!也喜欢用黑色扎带! 更协调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要用低压报警器和电量显示器?

直接遥控器设置时间,这样不更简单么??

新人开始还不适应,就先装个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山兄,问你一个问题,你的飞越sport刚买回来时,尾传动轴的齿轮是不是不同心,大约偏离1毫米的样子?如果有这样的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

确实有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照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