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凤凰安装完成后 画面一直显示 please selecta .......

楼主(2011-05-06):
控是10C2.4G  狗上的指示灯显示和电脑 控连接也正常   就是开始校准后动遥杆都没有响应```然后进去就一直显示这个`  怎么弄也弄不好` 高手帮忙啊``

网友:
似乎曾经我也碰到过这种状况!不过忘记了是怎么搞好的
同情帮顶。。。高人来解答下吧

网友:
  我知道。。。前段时间刚遇到的。

但我也忘记怎么搞定了。。。。  哦

对了。要先设置双画面,然后再弄回单画面就行啦。

网友:
是因为凤凰发现你有2个控,关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具体在哪里调啊? 我英文很菜,,

网友:
升级成3.0,有中文菜单就好调了吧,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69163

网友:
我也遇到了  怎么解决呢

网友:
解决了 参考了老帖 把第二控制enable后,选一个profile  再dis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