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襟副翼混控的问题

楼主(2011-05-06):
飞机上只有副翼,翼展1150mm
按说明书上说方法设置了襟副翼混控
请问一下,降落时把副翼作为翼襟来辅助降落如何?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
还没试过,先问问大鸟们,周末试飞

网友:
我今天早上用MD的塞斯纳试了试,感觉效果不是很明显。而且襟翼全都打下来,副翼的舵效就变得很差了

网友A:
襟副翼混控下,降落时一般是双副翼向下,以打到增加升力提高机翼阻力,以减速的目的

但是需要主意的是用襟副翼混控的时候,副翼的效率会下降很多,也就是舵面响应会变的很差,因为副翼要向下到一定角度,调整角度范围就小了

同时因为主翼升力提升,有些飞机会抬头,有些会低头,需要在水平尾翼上设一下混控做升降的补偿

通常,机翼副翼在飞机机身长度50%点以前的需要飞机会抬头,需要降舵补偿,机翼副翼在机身长度50%后的,机头会下压,需要升舵补偿

一般副翼面积比较小的飞机不建议用这个功能,效果不明显不说,还影响降落时候的副翼修正

网友:
楼上高手!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A:
襟副翼混控下,降落时一般是双副翼向下,以打到增加升力提高机翼阻力,以减速的目的

但是需要主意的是用襟 ...

高手!我是三段上反的机翼,照你这么说看来是没必要设置襟副翼混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