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8拆机后手动调焦问题

楼主(2011-05-06):
昨天把ZI8拆机看了看,发现果然是外壳是翻新的。黑心的店家拆机翻新就算了(价钱摆着呢),你倒是给我把螺丝都拧上啊!里面好多地方都没有螺丝了,甚至镜头和CCD板也只拧了1个螺丝(应该是2个成对角线位置)。
想法配齐螺丝。
装机后发现镜头已经焦点跑掉了。重开机进调试模式,LENs test死活进不去。

我想问一下,ZI8是数码调焦,就说镜头推前的实质是把成像局部放大,利用这点是不是可以手动对焦,找一个远处的物体,然后数码变焦,让物体显示全屏,这样就容易看到物体的棱角,手动拧头,直到物体的棱角清晰,这样可行吗?
对焦的物体是选地平线上的景物还是3米处物体?

网友:
《甚至镜头和CCD板也只拧了1个螺丝!》 我的8.5新也是一样!

网友A:
ZI8不需要调焦的,打两头到底就好了,一头是微距,一头是无限远。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8不需要调焦的,打两头到底就好了,一头是微距,一头是无限远。
你说那是完好的状态。
要不你也拆一下,然后不调镜头试试?
拆镜头后焦点往回跑的, 那样是远景失焦;往远跑的,近景失焦。实际焦点是在3米处,不可能无限远。

我说的方法可以,昨天下午请同事帮忙看屏幕我拧镜头,已经调好了。

lens test为什么进不去啊?

网友:
ZI8有CCD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是完好的状态。
要不你也拆一下,然后不调镜头试试?
拆镜头后焦点往回跑的, 那样是远景失焦;往远跑的,近景失焦。实际焦点是在3米处,不可能无限远。

我说的方法可以,昨天下午请同事帮忙看屏幕我拧镜 ...

我相信我拆得比你彻底,我不说白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