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微风配置,望老鸟解答

楼主(2011-05-06):
准备做一架微风机,有遥控器,想问一下无刷点击买什么型号的多大功率,还有电调,还有舵机什么型号的,还有电池,新人不懂,老鸟说下 谢谢

楼主:
对了还有KT板要多厚的?

网友A:
顶上去,我也想要微风配置,我有3S1500毫安20C电池两块'!我准备用5毫米KT板做。锥形机翼不好做啊。没有工具,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手术刀一把,30厘米塑料尺一把!

网友A:
机翼准备按马老师的教程去做,呵呵,在这里先谢谢马老师。过两天去买KT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上去,我也想要微风配置,我有3S1500毫安20C电池两块'!我准备用5毫米KT板做。锥形机翼不好做啊。没有工具,什么工具都没有,只有手术刀一把,30厘米塑料尺一把!

谢谢 一起探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准备按马老师的教程去做,呵呵,在这里先谢谢马老师。过两天去买KT板!

什么教程 能发我吗?

网友B:
电机:XXD 2212 KV1400
桨:   9050
电池:3S 1500毫安25C电池
舵机:辉盛9G

暴力点的 用   2212  kv1000电机  10寸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XXD 2212 KV1400
桨:   9050
电池:3S 1500毫安25C电池
舵机:辉盛9G

暴力点的 用   2212  kv1000电机  10寸的桨

谢谢,那电调呢?

网友:
电调用30A的我的就是这个配植

网友C:
教新手用kV1400的电机上9050桨,还说kV1000配1047桨更暴力?不懂装懂就算了,请不要误导了新手,谢谢。
翼展0.9~1.2米的微风,3S 1500mAH电池是比较合适的,电机用2208 kV1100就很好用了,配9050桨,电调18A足够,考虑以后做其他用途30A也没问题。新手要想真正学会飞,真的不要依靠能拉砖头的动力,反过来应该去熟悉和掌握空气动力飞行器的基本飞行性能和操作要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教新手用kV1400的电机上9050桨,还说kV1000配1047桨更暴力?不懂装懂就算了,请不要误导了新手,谢谢。
翼展0.9~1.2米的微风,3S 1500mAH电池是比较合适的,电机用2208 kV1100就很好用了,配9050桨,电调18A足够, ...

谢谢了:loveliness:  再帮我推荐块给力的电池哇?觉得T2电池怎样还有力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loveliness:  再帮我推荐块给力的电池哇?觉得T2电池怎样还有力牌

小型固定翼练习机需要的放电电流不会超过20A甚至15A,所以对电池根本没什么要求。初期可以选择一些价钱便宜的虚标电池,毕竟摔机是家常便饭,七八十甚至一百多的电池一摔坏损失就很大了。进阶以后转其他机型,再考虑换一批象花牌或者T2这样的品牌电池会更合适。

网友D:
回复 楼主:

回 楼主    年前我也自制的 微风    性能还可以   翼展 1000 mm左右  用的 2212  KV1400   XXD 电机    电调 XXD 30A     电池 3S    2200   20C     舵机  普通9G  就行  KT 用5mm 的   浆  我用的 8060   很好用

网友:
电池 大点  用小点 减轻重量更好  我玩电直  就将就用了   没再买 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 楼主    年前我也自制的 微风    性能还可以   翼展 1000 mm左右  用的 2212  KV1400   XXD 电机    电调 XXD 30A     电池 3S    2200   20C     舵机  普通9G  就行  KT 用5mm 的   浆  我用的 8060   很好用:e ...

谢谢: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