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ort大炸修复完毕,滑爽程度赶超Pro

楼主(2011-05-06):
来个视频。

网友A:
轴传和皮传,把我搞迷了。。。。。
顺便抢在中山兄前面占座。。。。。
如果你的sport的尾传动轴上的小齿轮不同心,偏离大概有1毫米,而且这个小齿轮也和大齿盘不咬合,偏差有一半左右。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原来是两台飞机…

网友:
还没有出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传和皮传,把我搞迷了。。。。。
顺便抢在中山兄前面占座。。。。。
如果你的sport的尾传动轴上的小齿轮不同心,偏离大概有1毫米,而且这个小齿轮也和大齿盘不咬合,偏差有一半左右。你是怎么解决的。。。

首先,你的屁股头像不错。
那个sport本来是亚托的,我改了飞越上侧板,解决了对转齿和小齿盘的咬合问题。不同心那个,我理解只能换尾轴吧。
这个sport大炸以后,机身震动比较大,我把主轴座上下的轴承对换,然后把整个旋翼头全拆开,检查是否有螺丝弯了。结果是所有螺丝都正常,但是重新组装以后,震动改善很大。剩下的一点小小震动,怀疑是中联有点变形了。

网友B:
修机就是为了炸机
恭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机就是为了炸机
恭喜

确实,修好了就是用来炸的。

网友:
炸鸡了就再修!

网友C:
我发觉现在YOUKU缓冲最快的就是缓冲他自己的广告,不管网速多烂,你看完视频内容马上就给你搞个广告出来~

网友:
够顺够顺 youku广告太多啦 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太顺滑了吧  比我的顺滑多了

网友:
很滑啊,很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机就是为了炸机
恭喜
修机是为了能再次飞行  飞行时能增长技术 不是为了在炸机

网友:
从LZ的视频看:

1. Pro的顺滑度似乎不高,我的可以在20s左右;
2. Sport的顺滑度似乎高了点,有15S吧,是否皮带太松了。

网友:
LZ鞋子不要放床边,晚上睡觉熏得慌!!!!

网友:
我顶 啊,王叔帖子得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觉现在YOUKU缓冲最快的就是缓冲他自己的广告,不管网速多烂,你看完视频内容马上就给你搞个广告出来~

而且都是那种超恶心的广告,所以,我一般在放到最后2秒的时候,直接一个暂停,就让他去了

网友:
感觉好像差不多嘛

网友:
Sport  皮带是不是太松了啊   开3D会打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