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26CC汽油O艇用什么螺旋桨

楼主(2011-05-06):
我的螺旋桨是478两叶的,好像很吃力,没什么速度,请问大虾们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A:
你再增加10CC就可以用478了!!!
不增加的话,你把8换成0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再增加10CC就可以用478了!!!
不增加的话,你把8换成0试试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478换成470吗

网友:
472  也行啊

网友:
请问LZ用的是什么发动机?

网友:
兄弟!

換个6717/3叶桨吧.

网友:
螺旋桨型号

这些型号代表具体含义是什么,请高手解释下,好让我们买的时候能够知道买啥

网友:
一般以OCTURA桨为例:67为直径,17=1.7为螺距,/3为三叶桨。
其它的牌子有另外标示方法,所以仅按常用牌子为你解释了。

网友:
楼主的QJ机器用6717/3我看比较危险,吼吼!
建议多买几个规格测试吧

楼主:
感谢大家的建议,我用478的桨挫成了70的直径,还把桨叶的裙边也挫了些,螺距不变,也不知道行不行,明天试水再告诉大家

网友:
我的利剑0艇 小松发动机 用6717浆 非常好跑
另外朋友的利剑0 用强劲发动机 用470。

网友:
478的浆我觉得大,我用的就是470的浆

楼主:
我把我的478桨挫成了470的尺寸螺距不变,只比以前好点,我看人家的26CC油O简直就像是在水上漂一样,我的就像是很沉重一样根本就没有速度,而且还不走直线,老是往左偏航,怎么调都没用,发动机排气管(不是加速管)吸水舵,水刀,压浪板都是自己做的,自己还加了个自己改装的离合器,改了好多次了都没速度,还望大家指点下,还有发动机安装的时候有点靠后

网友(2012-07-12):
大师什么危险?桨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