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450的抉择!大家都来看看~~

楼主(2011-05-06):
玩电直断断续续有半年多了,一直玩的入门6通套机,水平停留在4面悬停阶段。最近又翻看好多帖子,顿悟是飞机太差导致进步太慢的。因而,出了以前所有的东西,准备如一个250再加一个450。  250平时没事可以多练,因为出勤率高。450可以在有时间有场地的情况下外出爽飞!       严重同意老鸟的话,省钱就是费钱,所以决定如一套亚拓,再如一套山寨的。有两种组合:(1)YT250高级套装+山寨450Pro空机   (2)山寨250空机+YT450Pro高级套装       算下来两种组合的价钱都差不多,所以想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从日常实际情况和长远来看,那种组合更好一点。
       最后,初步准备入华科尔2801Pro的控,觉得性价比还不错,因为之前一直都用的PPM的控,所以对控不太懂,也请大家都推荐一下控的选择。希望这个控能用个1-2年吧,谢谢大家了!

网友:
抉择只是暂时的,老鸟说不管什么牌子的飞着飞着就变成杂交的了,
遥控器用了用去,最后关心的还是可靠性,

网友A:
山寨杂交250机:

赶在中山装来之前藤椅

skya 250又可以295买到了!我建议你买个它 简单改造一下就很好飞了!
换一个亚托的十字盘 108RMB
买一个Microheli的无副翼头 280RMB
其他通用250配置就可以了
电机最好买个AKE 3500kv的 88RMB

450不懂没发言权,但是看到pro很不错!

楼主:
250上无副翼,那不得加装无副翼设备啊,这不豆腐教程肉价钱了啊

网友:
把系统交给无副翼的好处是对硬件精度要求降低了!明白?

YT250高级套装要多少钱?
2702V+我刚才说的那些多少钱?
那个是豆腐那个是肉!
就是上个MB也比那个高级版的亚托便宜!

网友:
风铃兄说的一点不假,我也想搞个250来飞!这个SKYA250我留意了N久了,感觉还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赶在中山装来之前藤椅

skya 250又可以295买到了!我建议你买个它 简单改造一下就很好飞了!
换一个亚托的十字盘 108RMB
买一个Microheli的无副翼头 280RMB
其他通用250配置就可以了
电机最好买个AKE 3500kv的 ...

Microheli的无副翼旋翼头哪里有卖啊?
淘宝上找不到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意思 是不是就不用买450了,买个skya250,做如上升级就可以了呢,我还是担心skya250的尾巴

网友:
风铃兄,你个250+2702V飞起来感觉如何啊?

网友:
450PRO 是最稳定的450 ,谁飞谁知道

网友C:
我有skya250,买的时候挺好,炸了几次感觉有点不稳了。看来我得好好调调了。未断皮带,没有其他毛病

网友:
最好还是玩450的好,250太小,不好修的。

网友:
250太小 不好玩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icroheli的无副翼旋翼头哪里有卖啊?
淘宝上找不到啊。

E文好的话!前面加www 后面加Com 中间就是品牌名称 自己去选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skya250,买的时候挺好,炸了几次感觉有点不稳了。看来我得好好调调了。未断皮带,没有其他毛病
它的中联很软,轻轻炸了一次就弯了,十字盘不行,其他不错!

网友:
450PRO高级版,不要2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E文好的话!前面加www 后面加Com 中间就是品牌名称 自己去选购啊!

谢谢!
还以为能在万能的淘宝上找到呢。

网友D:
我记得microheli的金属件评价也不高, 建议上亚拓的

网友:
最近没有入250的打算。。。

网友:
建议不要买250,否则你会后悔的
250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并不是室内机,除非你有很大的客厅。做室外机又不行。
本人有250。
要想飞的爽 建议你买LAMA+450

网友:
买只450就可以了  水平烂买sp   水平好买pro

网友:
mh的无副翼旋翼头缺货很长时间了,我一直在关注,没货啊。。。。

网友:
一个450pro就够了,家里练模拟

网友:
450和250根本就不需要争, 只要你真的在玩直升机, 大小也只先后问题,
如果你先买了大机,以后还是会买小机的,  同样你先买了小机以后肯定会再买大机的,

网友:
小飞机更贼  配件 性价比都比450 差~最好还是4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microheli的金属件评价也不高, 建议上亚拓的

这一款microheli的金属件特例好于原厂几倍
1.中联和桨夹的轴承可以通过m3标准螺丝(原厂是M2.5的横轴),以后再也不担心横轴炸不起了!
2.中联粗短,被炸坏的几率大大降低。压低了桨面高度,飞行效果更好。

网友:
其实明显从这款中联看到了泰世的影子!混搭才能出好飞机,各厂都有缺 陷,只有自己组合一下,把优点集合在一起才好!

网友:
哈哈 我的250一直都是在家飞,2 平米左右的地方悬停,很稳啊

网友E:
新手最好是先用250入门.如果直接飞450炸了损失很大.万一砍到人赔偿医药费可以买机子了

楼主:
想一想,觉得250室内飞还是比较危险,室外又太小,没有什么功能性。最后还是决定入   FY450Pro皮带版的空机+RJX无副翼旋翼头+MB无副翼系统+DS410M斜盘舵机+山寨9527,控看大家都热捧T8FG,那就入它吧。还有动力,想着没事玩玩航拍什么的,动力的大点,所以选好盈60A电调,电机还没想好。。。。这样的方案成熟不?

楼主:
选皮带版主要是像给450穿个西服,皮带的可能适应性强一点,高手指教!

网友:
炸机阶段450两架一架YT一架飞越!没得错,炸到会了为止。

网友:
皮带的不如sport了,通用性强。
pro的精髓就是轴传,怎能舍弃。我也看好pro这款。

网友:
看热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新手最好是先用250入门.如果直接飞450炸了损失很大.万一砍到人赔偿医药费可以买机子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