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50风扇不转了!!

楼主(2011-05-06):
量了一下插头电压和电池一样,风扇用外接电源也好的??看到插头旁有个标着100的贴片原件,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请厂家说一下!!??

网友:
我的风扇早拆了,厂家说不用装

网友A:
检查下是否插反或者风扇下面的一个电阻是否脱落或者损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了一下插头电压和电池一样,风扇用外接电源也好的??看到插头旁有个标着100的贴片原件,不知道是不是二极管?请厂家说一下!!??
 插头旁有个标着100的贴片原件,这个是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是否插反或者风扇下面的一个电阻是否脱落或者损坏。

风扇肯定没插反,那个电阻是串在风扇回路里的吗?估计坏了,怎么办??

网友:
2个办法:
如果不上4s,只使用3s电池,可以直接把那个电阻短接。
或者返厂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