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变频器接单相电

楼主(2011-05-06):
三相变频器西门子420,7.5KW,3相380V,接单相220V报欠压故障,接220V通过变压器升压到380V上,无报故障,请问有那位高人能说一下这种情况变频器能不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可以运行的。散热做好

网友B:
可以,你会搞可以吧里面的三相全桥改成单相的

网友C:
我也不懂

网友D:
变压器功率够一般没问题,输出功率会小,就是说带的电机小点一般没事

网友E:
这个我看到的资料要改动里面的的线路

网友F:
可以拆开看看,把取样电阻的阻值改小来,就可以骗过变频器的CPU,也就不会报欠压了,同时要把变频器降容量使用。要是有条件的话还可以增大直流的滤波电容会更好用。

网友G:
查看说明书,看看能否设置成输入220V电压,这样最简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设不了220V的,只能380V+-10%

网友H:
可以的啦 我用过 电机功率不能超过 变压器 变频器 不能满功率工作

网友I:
俺也有一台1.5kw
我正准备上来问问 的

网友J:
回复 楼主:
可以最好用自耦环牛接单相时接一头一尾中间可空掉三百八的不要改二百二除了控制芯片参数不同驱动模块内部也不同,特别智能模块带电流电压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