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V130调整手记(进行中...)

楼主(2011-05-06):
因为爱好原因,本人虽然没时间对模型发烧,但是还是偶尔在5imx潜水的,特别是工具DIY版。
    某天发现好就没上5I了,上来一转,刚刚好有团购车床,而且刚发团购细则,看着价格不错,自己偶

尔也用的上,所以就败了一台回来。原以为七八十运费的,结果运费就131元,有些意外。而且我家在郊

区,倒腾回家很费劲。

    本来以为入手后买上车刀量具就可以干活,结果车刀量具都没到手就得开始折腾了。。。

楼主:
到手当天给它清了个工作桌,只是试了一下电机。电机声音下了我一跳,巨响。第二天好好看了一下

,举得有点杯具。固定电机的板子和车床右面端面的板子是塑料的。什么双山单山都不存在,整车床就一

条缺圆截面的导轨,尾座和刀架都在上面。还有哪块在丝杠上方的钢条根本是个衬托,一点不受力。 刀架

用手随便上下一摇就松动的厉害。 顿然觉得整床重量那么大完全没用在该用的地方,超重的底座那么重基本

对整床强度不发挥多少作用。

          另外固定电机的M5六角螺丝有一条断在床身里,敲了很久没出来,最后还是WD40喷一下,确实

很神奇的敲了出来。

上了附件中的2个顶尖一对,一下就心寒了,偏差不是一般的大,不是一般的大....

       实际上是整个尾座都偏掉了。卸下尾座,取出有个弧形的垫板,有两个圆柱销定位,只是定位孔没一个是

正的。装回去摆正,扭尾座的张紧螺丝(尾座的2个螺丝靠**的一个是顶开的,旁边一个是夹紧的),两

顶尖还有30多个丝的高差。Q群里有人说丝杠保护套碰到尾座,我那时候还没发现,这问题在摆正尾座的

时候就出来的,再郁闷一个。

    只好用砂轮机把尾座磨一道沟出来,把那块圆弧型的垫板磨一层后用磨刀石再平一下(自己山寨的方

法先顶着用), 折腾半天才磨下了二十个丝。放在轴上看看旁边都路边了,不是很敢再磨了,再磨也怕

作用不大,等晚些实际使用问题太大再调整。装上后两顶尖高差还有10丝左右。

      装车刀的时候,总是拧不紧,拧着拧着,整个刀架都拧掉了,囧~  哪两个固定刀架的螺丝严重不够长,

严重的不够,螺丝大约咬住的不到一道牙。据群里的弟兄说,要换成20长的。

楼主:
帖子总打算慢慢写,总怕不够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难为楼主了,调教它吧,蹂躏它吧

网友:
折腾,拼命的折腾,如果有一天这个床被你折腾完蛋了说明你已经出师了!:loveliness:

网友:
 还不如我做的

网友:
想看看 导轨啥样 ?

网友:
我的那台所有螺丝安好,也够长,就是电机好比冲击转,看来是质量不稳定所以积压的货

不知道外面修电机的能否做电机轴的动平衡?电机已分解检查,轴承完好,主轴没歪,拆掉后座的散热风扇后有轻微改善,只能解释为不平衡造成抖动。

网友:
一看就是垃圾床,没敢买

网友:
 ,呵呵,你们有的问题我都有,将就着玩吧,别想用来干活了。

网友:
我也整了台,跟着学!

网友:
必意只是一个钟表车的价格

还有电机

只要把加工能力设定为,钟表车的能力

相信这个东东,还算超值的

要不是家里有 250

这车床,我还真有兴趣收一个玩的

必意一餐饭的钱罢了

在当时看到这个车床的图片时,就感到有问题

图片从未反应过 导轨的任何信息
看来确有艺术化展现的怀疑

网友:
我以为我的运气不好,想不到楼主更坏,同情兼慰问!楼主顶尖错位30丝,有没考虑顶尖头偏心?我的尾顶尖是偏心的,如果是顶尖偏心却把半圆赛铁磨薄了,那就真的杯具了!
也慰问一下9楼兄弟,我的电机马马虎虎,比我预期的声音大,但不至于像冲击钻,这电机外观很粗糙,我的铣床也是个单相电机,很安静,正规厂的还是好很多。

网友:
看价格就知道是什么样的结果了

网友:
  默哀默哀

网友:
我的刚到手,配件齐全。电机声音大了点,不知能换什么电机声音才小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请问拖板、尾顶怎么拆?主要是油干了拖不动。

楼主:
尾座上面有2个螺丝,拧紧中间的,拧松靠边的,尾座就能动了。

网友:
按照楼上指导做了非常灵活。
我的BV130到手电机、主轴转动很灵活,通电后(不上皮带)除了声音大点,不发热。
现在除了卡盘跳动,中拖板能向上松动,其余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