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ESP 改 12S 相关问题~~望前辈指教 谢谢~~

楼主(2011-05-06):
最近想收个 600E来改12S动力,最主要是
电池
成本低,刚好可以用500的电池串联着用。。
请问 好盈的 80A 高压版电调可以用么,我大概算了下 电流也就70A左右。。
另外
电机
改成 600多KV的可以吗?
齿轮比呢,用14T 电机齿如何,之前搜过大概一个帖子有数据

网友A:
静静地坐沙发!楼下答!

网友B:
80A的支持12S的就可以,电机齿:22.2X13X1700=490620,44.4X600=26640,49620/26640=18.4,大概要18齿,算错的lx答。

网友C:
蝎子4025 630KV

网友D:
告诉你我是怎么改的:蝎子4025 KV550 凤凰高压版80A YT6016齿轮,动力很好,定速在1960,凤凰记录仪测试最大电流是93.5A,最高功率是3880W

楼主:
恩恩 谢谢楼上几位的建议,大概有个数了~~

网友E:
建议暂时别改 。我正在使用600ESP无副翼版,12S。卡大齿

楼主:
6S 5200的电池好用么。。听说容易过放 我自己还没飞过。
一般3D多少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