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450v2起飞问题 求大神帮助

楼主(2011-05-06):
450起飞时 起飞时我只推动油门上下 未推动任何方向为什么总是机头向右打转 谢谢那为大神帮帮忙

网友A:
遥控设置不对。用的是什么控

网友B:
 要用锁尾模式,你尾巴没调好!!多潜水啊哥们

网友C:
检查皮带是否打滑,陀螺仪是否反向

网友D:
皮传的话,看看尾桨是不是逆时针转~~~~不是的话,调整皮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