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新款旋翼头抢先看

楼主(2011-05-06):
第一时间拿到700新款旋翼头,和大家一起分享

打开里面4个盒子+一张详细的说明书

金屬主旋翼夾座組

金屬主旋翼固定座組

金屬平衡桿固定座組

金屬SF控制搖臂組

这套旋翼头将服役于国家队F3C选手张颂华的战机上哦

网友:
能来点装机的图片啊,,看着很爽哦,,

网友:
装机图片已经有了哦

网友A:
请问会出600的吗?

网友:
最近亚拓接连放毒中,又是口水的东东

网友:
还是喜欢无副翼... 嘿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会出600的吗?

会哦,已经出拉

网友:
求装机图!!

网友:
这旋翼头的构造好像和TG450的差不多

网友:
这个是技术贴很有帮助,值得研究研究

簡介:
為滿足直昇機發燒友改裝的樂趣,特別推出適用T-REX 700N/700E/700E F3C直昇機之700新型主旋翼組。此新型旋翼組提供多樣化調整孔位,可進行三角補償角、希拉貝爾混控率、修正率的調整,另搭配二款軟硬度不同的橫軸墊圈,滿足對不同飛行特性的調整需求。喜愛F3C或者新入門的玩家朋友們,新型改裝旋翼頭組能調高動作解析度與機體穩定度,儘管是需要超高穩定性的靜態科目或者精準的動態科目,都能輕易達成玩家需求;喜愛靈活暴力的3D玩家朋友們,新型改裝旋翼頭組能調高螺距反應與翻滾速率,儘管是超快的鐘擺動作或者刁鑽的高難度動作,也都難不倒它,愛怎麼玩就怎麼調整。此外還特別加強旋翼頭組強度結構,外觀經過特別加工處理突顯不同凡響的質感!想嘗鮮的玩家,這組改裝旋翼頭絕對會符合你的口味。

調整孔位介紹:
(1)主旋翼夾座臂孔位-三角補償角
主旋翼夾座臂上提供A1、A2、A3三個孔位給玩家選擇,三個孔位代表的意義:正三角補償角(位於主軸左側-A1)、三角補償角為0(位於主軸中心-A2)、負三角補償角(位於主軸右側-A3)。正三角補償角時-A1,當直昇機執行俯仰滾轉動作會增加循環螺距補償,使得俯仰滾轉速度加快;負三角補償角時-A3,則與正三角補償角相反,當直昇機執行俯仰滾轉動作會減少循環螺距補償,使得俯仰滾轉速度變緩;而0度的三角補償-A2,為建議使用的標準設定。

▲圖示-主旋翼夾座臂孔位名稱。
(2)上混控臂左側孔位-貝爾混控比
上混控臂左側提供了B1與B2兩個孔位(內孔為靠近主軸-B2,外孔為靠近主旋翼夾座-B1),這邊孔位不同會改變集體螺距的總角度。需要螺距反應快一點的3D玩家,可以選擇上混控臂B2孔位,會有較大的螺距與較快的螺距反應;需要高解析度螺距反應的F3C玩家,可以選擇上混控臂B1孔位,螺距變化較緩,操控精準度會較高。

▲圖示-上混控臂左側孔位名稱。

(3)上混控臂右側孔位-修正率
上混控臂右側提供了C1與C2兩個孔位(內孔為靠近主軸-C2,外孔為靠近主旋翼夾座-C1), 這邊孔位不同可以改變平衡翼修正率。設定在C2孔位時,平衡翼修正率較大,直昇機穩定性與抗風性會提高;設定在C1孔位時,平衡翼修正率較小,直昇機靈活性會提高。

▲圖示-上混控臂右側孔位名稱。
(4)下混控臂-希拉混控比
下混控臂提供了D1與D2兩個孔位(內孔為靠近主軸-D2,外孔為-D1), 這邊孔位不同可以調整動作反應的速率與動作解析度。 設定在D2孔位時,

動作反應的速率較緩,執行動作較為柔和 ; 設定在D1孔位時,
俯仰滾轉動作反應較直接與快速 ,靈活性會提高,有利於3D飛行。

▲圖示-下混控臂孔位名稱。

調整孔位影響特性:

主旋翼夾座臂(三角補償)

上混控臂孔位(貝爾率/修正率)

下混控臂孔位(希拉率)

A1

A2

A3

B1

B2

C2

C1

D2

D1

正三角補償角:加快動作反應速度

三角補償角0度,建議使用

負三角補償角:減緩動作反應速度

集體螺距Pitch值較小

集體螺距Pitch值較大

  修正率較大,動作反應較安定,抗風性較佳

  修正率較小,動作反應較直接,靈敏

動作反應較緩慢柔和

動作反應較靈敏快速

補充說明:當玩家的機體為F3C版本之700E時,如果動作行程量使用比較大的情況,建議把十字盤上的兩顆短球頭更換成700E規格的長球頭。▼如下圖所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哦,已经出拉

请问能告知一下在那里可以买到吗,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