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全新的槳還能不能用?!

楼主(2011-05-06):
花了兩天把全新的450Sport 裝好了。
結果槳一拿出來就傻眼了。
看圖吧,全新的槳就這德性?開始以爲頭罩沒事,人品不錯,結果。。。
亞拓進來一下,這槳到底還能不能用?不能用我就去買一副,不用你們換。(你們也不可能給換)

(圖片發不上來, 已調整至500pixel 還是無效圖片)

楼主:
再來一張

网友:
 没问题吧,不知道能不能退货

网友A:
用AB胶填补一下~~~ 然后再做个大桨平衡测试....

网友A:
还有我觉得好像是假货~~ 看上面印的字体的边缘怎么那么圆? 我看了我所有亚托大桨上的字体都是直角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B胶填补一下~~~ 然后再做个大桨平衡测试....

心理不平衡啊!飛機剛裝好,發現槳是坏的。。。
主槳還是最後從包裝裏拿出來的,那心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觉得好像是假货~~ 看上面印的字体的边缘怎么那么圆? 我看了我所有亚托大桨上的字体都是直角边的

不會吧?亞拓套機裏的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會吧?亞拓套機裏的槳。。。

不奇怪~~ 国内的商家啥都能给你做假~~  连奶粉都能给你搞鬼~~ 你说呢~~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 国内的商家啥都能给你做假~~  连奶粉都能给你搞鬼~~ 你说呢~~ 呵呵!

應該是相機的問題,看事物還是比較直的。應該不是假貨。
還有這套模型是在香港的現代模型店購買的,感覺不會有假。(我人已不在香港,換貨就不指望了)

网友:
看起来确实有点问题,多检查下,安全第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觉得好像是假货~~ 看上面印的字体的边缘怎么那么圆? 我看了我所有亚托大桨上的字体都是直角边的

我也觉得,仔细一看后还真有点儿假。我拿出才买的325F与500的425D,字体转角都是直角!再与LZ图片上的桨对比,看第一个字母A,底边都是平行在一条线上的,图片上的桨A字右边那一撇明显更短!

楼主:
忘記說了,買的不是新版,而是舊版。
原裝GP750陀螺儀。不是拆機貨,包裝完好。

网友:
可以用的,放心用吧
记得有一年上海举办高安杯的时候,号称alan飞700N的时候倒飞磨桨把一边桨磨掉了1cm左右的样子,都接着飞完了动作
所以这么点小凹痕没有影响吧,嘻嘻,感觉又不是在翼根部分,如果在翼根部分就很可能导致射桨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觉得好像是假货~~ 看上面印的字体的边缘怎么那么圆? 我看了我所有亚托大桨上的字体都是直角边的

应该不是假货。。。估计LZ买的是新春版的。新春版送的桨 有一副是B品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奇怪~~ 国内的商家啥都能给你做假~~  连奶粉都能给你搞鬼~~ 你说呢~~ 呵呵!

这是事实啊,你不在国内也知道咋国的情况啊!!
什么时候回来啊?别忘记带700回来~

网友:
我拿了我的比,你的的确很假。。。。

网友:
还是不要用了,假桨连11块的玻纤都当不到。。。。11块的啊。。。

网友:
字体不像正品桨,LZ对比下

网友:
我以前的跟你一样. 都是有一只桨边掉了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