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油门锁定模式下螺距曲线调不动

楼主(2011-05-06):
如题,控是XG7,在油门锁定模式下,螺距调不动,就是说卡上螺距尺后,油门打到最低,调螺距曲线L点,桨叶螺距没动静,但把油门锁定关掉,就能调动了,我想把NOR模式下调成-2,5,9,最低油门下关掉油门锁定能调成-2,但中间油门和最高油门下的螺距关掉油门锁定就没法调了,请问各位大魔,这是怎么回事呀?我的油门锁定设定,开关是RUDD D/R,设定的ACT,HOLD POS.-5.5%.
还是。。。。。。螺距根本不是这样调的?

网友A:
没用这控,没发言权!

网友B:
拔掉电机线,关闭油门锁定再调。调机时一定要拔电机线,而且要拔两根,良好的习惯可以让你远离事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
如果你的控 不支持 曲线设定时锁定舵机马达的话。。。那么就只好拔电机线了。。
油门锁定时 是调不了曲线的。。

网友D:
 油门曲线有有油门锁定的时候的曲线,你可能已经预设为一条直线了,可以设置的!

网友E:
用XG7的飘过`

网友E:
开关是RUDD D/R 这个哪里是油门锁定`
左下角的才是..
第一先开控`接收机通电.确保电机线拔出`
第二按一下滚筒键 进入PITCH CURVE 这里有3个..选择PIT NORM
第三 分别在L 1 2 3 H 设置你要的最低螺距-2.中点5.最高9 通过修改曲线那里的数值就可以了..

网友E:
调中点螺距和最高螺距.油门锁定开关应该一直是开启状态.

网友F:
油门锁定主要是拿来做熄火降落的,一条斜线,最好不要改动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