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个四轴请大家推荐配置

楼主(2011-05-06):
机架已基本制作完,现在纠结在配置上,整机重量在1,5KG左右,请大家推荐用什么
电机
和电调等.

网友A:
看一下这个,我要卖了,买了不到一个月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B:
1.5KG,重了点,最好不要配10寸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指点。

网友:
机架选得是(Q4-400)。本想用(X450)的,太贵,用KK飞控,电调选用《X450配件 - ESC-S20A高速无刷电调》和《最新款 好盈Pentium-30A 无刷电调》二选一,电机用朗宇X22121400KV行吗?用1045浆,遥控器用《天地飞6A2.4G遥控/WFT06X-A 2.4GHz 6通道遥控》行吗?我就是飞飞,不航拍的,有两个机架选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5687792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85605442
哪个好结实,还有更好的配置说一下啊,电机用多少KV最好,谢谢了,求高手帮帮忙

网友:
准备做个四轴请大家推荐配置 准备做个四轴请大家推荐配置
机架选得是(Q4-400)。本想用(X450)的,太贵,用KK飞控,电调选用《X450配件 - ESC-S20A高速无刷电调》和《最新款 好盈Pentium-30A 无刷电调》二选一,电机用朗宇X22121400KV行吗?用1045浆,遥控器用《天地飞6A2.4G遥控/WFT06X-A 2.4GHz 6通道遥控》行吗?我就是飞飞,不航拍的,有两个机架选择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9568779225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0285605442
哪个好结实,还有更好的配置说一下啊,电机用多少KV最好,谢谢了,求高手帮帮忙